请教朋友们这种OLED和TFT驱动区别在哪里?

楼主:
看起来没TFT清晰,那这种驱动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21-12-01):
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读书机。手机整个屏幕都要亮才能看清内容(刺眼),读书机只要内容亮起让你看的见就行(眼睛舒服),背光无所谓。

网友B:
显示原理、制造工艺不同,OLED不能长时间静止一个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读书机。手机整个屏幕都要亮才能看清内容(刺眼),读书机只要内容亮起让你看的见就行(眼 ...

谢谢,这种驱动怎么写的?也是255,255,255这样控制色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原理、制造工艺不同,OLED不能长时间静止一个画面。

是吧,那这种驱动怎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吧,那这种驱动怎么写的?

OLED不必lcd它的驱动就一两种,你网上一搜就行了,通用的。还有OLED没有控制色彩的,它就是一种颜色,黑底蓝光,黑底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