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控制蓝牙模块令51单片机进行各种流水灯变化

楼主(2021-12-01):
如何通过控制蓝牙模块令51单片机进行各种流水灯变化蓝牙3.0hc-05jdy-31

楼主: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判断 蓝牙1.是否存在()                 分支  真                         蓝牙1.开启蓝牙()                         蓝牙1.置可被发现()                 分支 假                         弹出提示("手机不存在蓝牙")         结束 判断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高级列表框1.清空项目()         蓝牙1.搜索设备()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蓝牙1.停止搜索()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发现设备(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是否已配对 为 逻辑型)         高级列表框1.添加项目("22.png",设备名称,设备地址,"11.png","连接") 结束 事件  事件 高级列表框1.按钮被单击(项目索引 为 整数型)         蓝牙1.连接设备(高级列表框1.取项目信息(项目索引))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收到数据(数据 为 字节型(),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0","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5.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1","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6.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2","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7.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3","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8.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4","GBK")) 结束 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