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单片机怎么进行232通讯?硬件需要怎么连接

楼主(2021-12-01):
硬件需要怎么连接,又是怎么与485进行通讯呢

网友A:
用max232芯片 然后用 db9线连接即可,基础的东东 建议 先百度后再提问

网友B:
单片机本身是只能使用 UART 进行 TTL电平的通讯的,你要连接 RS232  或者 RS485 的话,必须通过外围芯片电路, 你要连 RS232 就要用 MAX232, 你要连RS485 就要用 MAX485 这两个都是常用芯片,网上一查一大片。

网友C:
年轻人就知道伸手!

网友D:
本质上,不管RS485还是RS232都是使用的了单片机的串口外设,写代码调用的寄存器和函数都是一样的。所以把接口信号类型好好分析下,就知道怎么做了,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却是真正的捷径,只求别人给你答案,那你会一直在门外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