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1-12-01):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真的看不清楚,很糊

网友B:
像是个电源芯片吧,看看每个引脚电压,判断出多大输入,多大输出,同时还需要知道封装的名称,丝印图片不清楚,你现场用溶剂擦拭下应该看得清,去某一个宝搜丝印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C:
附近有个电感,应该是负责电压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看不清楚,很糊

手机像素不好,拍的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个电源芯片吧,看看每个引脚电压,判断出多大输入,多大输出,同时还需要知道封装的名称,丝印图片不清 ...

感谢回复
天猫精灵的主板,这个元件烧掉了,在淘宝上没有搜出来这个元件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近有个电感,应该是负责电压转换的。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