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C-05蓝牙模块控制SG90舵机源程序

楼主(2021-12-01):
HC-05蓝牙模块图片:

引脚连接:STATE-->P2.6
  RXD-->TXD
  TXD-->RXD
  GND-->GND
  VCC-->5V
  EN-->P2.5
SG90舵机图片:

引脚连接:棕色-->GND
红色-->VCC
橙色-->P1.0

刚学习完了舵机,想着做一个远程控制舵机的,选来选取还是用蓝牙模块,因为不耽误联WIFI上网。源码我贴在下面,具体连线方法在最后,包括手机端控制软件。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 =P1^0 ;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beep=P2^4;
sbit STA=P2^5;

#define USART_MAX_RECV_LEN        40
u8 USART_RX_BUF[USART_MAX_RECV_LEN];
u16 USART_RX_STA=0;

unsigned char jd;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1;
        PCON=0X80;
        TH1=0XFa;
        TL1=0XFa;
        TH0  = 0xfe;
        TL0  = 0x33;
        IE   = 0x82;
        TR0=1;
        ES=1;
        EA=1;
        TR1=1;

}

void USART_SendData(u8 datbuf[])
{
        u8 i=0;
        for(i=0;i<1;i++)
        {
                SBUF=datbuf[i];
                while(!TI);
                TI=0;
        }
}

void main()
{
        u8 i=0,j=0;
        STA=0;
        led1=led2=1;
        UsartInit();
        while(1)
        {
                if(USART_RX_BUF[0]==0x11)
                {
                        led1=0;
                        led2=1;
                        jd=2;
      delay(200);
                        jd=3;
                }
                else if(USART_RX_BUF[0]==0x10)
                {
                        led1=1;
                        led2=0;
                        jd=4;
      delay(200);
                         jd=3;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s;
        res=SBUF;
        USART_RX_BUF[0]=res;
        TH0  = 0xfe;
        TL0  = 0x33;
        RI = 0;

    if(count< 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

网友A(2022-05-16):
兄弟,您的手机端控制软件贴在哪了?没看见啊

网友A:
还有具体连线图呢,参考一下您的杰作,看看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A:
程序代码中没有体现:STATE-->P2.6    —---请问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B(2022-08-01):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中没有体现:STATE-->P2.6    —---请问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通讯模块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