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含义到单片机编程,初步思路,E4A APP 给您来安排啦!

楼主(2021-12-01):
      本篇帖子初步提供了思路。

        肯定有不足之处,受限于个人能力,交给大家互相研究学习了。

        含源代码,仅供研究学习使用。

e4a代码:

楼主:
来吧,一起用手机中文编程hex文件。我的能力只到这里,后续慢慢改善。

楼主:
修改好多次关键词后变成了这样
其实还差修正部分,也是很头大的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示例程序:AD〇八〇九发光二极管.c
注释行:功能:AT八九C五一加ADC〇八〇九电压测量显示程序小括号左Keil uVision五加端口组roteus 七.八仿真通过小括号右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调用包括小于普通寄存器五一的头文件大于                                              注释首:包含头文件普通寄存器五一的头文件 注释尾
调用宏定义 u字符型 无符号 字符型                         注释首:宏定义后方便书写注释尾
调用宏定义 u短整型 无符号 短整型                                注释首:宏定义后方便书写注释尾
u字符型 数据固定 DigitSTARTable中括号左中括号右等于大括号左〇x三f,〇x〇六,〇x五b,〇x四f,〇x六六,〇x六d,〇x七d,〇x〇七,〇x七f,〇x六f大括号右; 注释行:发光二极管码表
u字符型 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四中括号右;                                注释行:显示码数据缓冲区
u字符型 AD_Data;                                        注释行:AD〇八〇九原始数据
u短整型 Temp;                                                   注释行:处理后的数据
特殊功能寄存器 START等于端口组三幂〇;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〇引脚位名称为START
特殊功能寄存器 OE等于端口组三幂一;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一引脚位名称为OE
特殊功能寄存器 EOC等于端口组三幂二;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二引脚位名称为EOC
特殊功能寄存器 CLK等于端口组三幂三;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三引脚位名称为CLK
特殊功能寄存器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A等于端口组三幂四;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四引脚位名称为两数相加不带进位A
特殊功能寄存器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B等于端口组三幂五;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五引脚位名称为两数相加不带进位B
特殊功能寄存器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C等于端口组三幂六;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三.六引脚位名称为两数相加不带进位C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发光二极管〇等于端口组二幂〇;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二.〇引脚位名称为发光二极管〇,选择发光二极管的〇位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发光二极管一等于端口组二幂一;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二.一引脚位名称为发光二极管一,选择发光二极管的一位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发光二极管二等于端口组二幂二;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二.二引脚位名称为发光二极管二,选择发光二极管的二位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发光二极管三等于端口组二幂三;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二.三引脚位名称为发光二极管三,选择发光二极管的三位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发光二极管_D端口组等于端口组一幂七;                                注释行:定义端口组一.七引脚位名称为发光二极管_D端口组,选择发光二极管的D端口组位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函数名:延时
注释行:函数功能:软件延时函数
注释行:形式参数:u短整型 i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无返回值 延时小括号左u短整型 i小括号右
大括号左  u短整型 j;
  循环二小括号左;i大于〇;i减减小括号右
   大括号左 循环二小括号左j等于〇;j小于五〇;j加加小括号右
     ;
   大括号右
大括号右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函数名:TimeInitial
注释行: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T〇方式二,自动重装初值:一〇,定时:一〇us,
注释行:信号周期T:二〇us 信号频率f:f等于一除T等于一〇〇〇〇〇〇除二〇等于五〇 〇〇〇HZ等于五〇KHZ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无返回值 TimeInitial小括号左小括号右                 注释行:定时器初始化
大括号左 TMOD等于〇x〇二;                                          注释行:定时器工作模式
TH〇等于二四六;                                       注释行:定时器初值高八位
TL〇等于二四六;                                注释行:定时器初值低八位
EA等于一;                                                     注释行:开总中断
ET〇等于一;                                                 注释行:开定时器中断
TR〇等于一;                                                 注释行:启动定时器
大括号右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函数名:Time〇
注释行:函数功能:定时器〇中断服务子程序函数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无返回值 Time〇小括号左无返回值小括号右 短整型errupt 一 using 〇          注释行: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大括号左
  CLK等于~CLK;                                           注释行:产生AD〇八〇九工作脉冲:五〇KHZ
    大括号右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函数名:Display
注释行:函数功能:发光二极管数码管显示函数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无返回值 Display小括号左小括号右
大括号左
端口组一等于DigitSTARTable中括号左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三中括号右中括号右;        注释行:取数据送端口组一端口显示(十位)
发光二极管〇等于〇;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〇管子开
延时小括号左五小括号右;                                                 注释行: 延时显示
发光二极管〇等于一;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〇管子关
端口组一等于DigitSTARTable中括号左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二中括号右中括号右;注释行:取数据送端口组一端口显示(个位)
发光二极管_D端口组等于一;                                        注释行: 小数点显示
发光二极管一等于〇;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一管子开
延时小括号左五小括号右;                                                 注释行: 延时显示
发光二极管一等于一;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一管子关
端口组一等于DigitSTARTable中括号左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一中括号右中括号右;注释行:取数据送端口组一端口显示 (小数一位)
发光二极管二等于〇;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二管子开
延时小括号左五小括号右;                                                注释行: 延时显示
发光二极管二等于一;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二管子关
端口组一等于DigitSTARTable中括号左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〇中括号右中括号右;注释行:取数据送端口组一端口显示(小数二位)
发光二极管三等于〇;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三管子开
延时小括号左五小括号右;                                                注释行: 延时显示
发光二极管三等于一;                                                  注释行: 发光二极管三管子关
大括号右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注释行:函数名:主函数
注释行:函数功能:主函数
注释行: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无返回值 主函数小括号左小括号右
大括号左
TimeInitial小括号左小括号右;                                         注释行:启动定时器初化
循环一小括号左一小括号右
大括号左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A等于〇;                                                注释行:ADC〇八〇九通道选择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B等于〇;
两数相加不带进位C等于〇;
OE等于〇;                                                 注释行:输出关闭
START等于〇;
START等于一;                                                 注释行:START由低到高跳变(上跳沿),寄存器清零
START等于〇;                                          注释行:START由高到低跳变(下跳沿),启动AD转换
循环一小括号左EOC等于等于〇小括号右    ;        注释行:等待转换结束
OE等于一;                                                           注释行:输出允许
AD_Data等于端口组〇;                                  注释行:读ADC〇八〇九原始数据
OE等于〇;                                                          注释行:输出关闭
Temp等于小括号左AD_Data乘一.〇除二五五乘五小括号右乘一〇〇; 注释行:数据处理:输出值等于输入值乘五除二五五  参数五是基准电压五V
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〇中括号右等于Temp求余一〇;                  注释行:取处理后的数据个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二位
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一中括号右等于Temp除一〇求余一〇;         注释行:取处理后的数据十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一位
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二中括号右等于Temp除一〇〇求余一〇;        注释行:取处理后的数据百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个位
DisplayBuffer中括号左三中括号右等于Temp除一〇〇〇;          注释行:取处理后的数据千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十位
Display小括号左小括号右;                                        注释行:调用显示函数
大括

网友A:
以前没有感觉,但是看了这玩意儿之后, 第一次意识到…… 注释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注释,哪怕代码是全中文的,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后,也完全看不懂……

         上面的“哪怕”,应该改成 “ 一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好多次关键词后变成了这样
其实还差修正部分,也是很头大的

虽然这么搞了出来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而且还费眼,不过不得不称赞你的精神。

网友C:
完咧,本来有点期待的...
1:1 硬翻哈,会 C 的基础上中文输入还得好,出错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D:
这要是没有注释,真的不好看懂

网友E:
这研究精神挺好 但还是键盘+英文输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感觉,但是看了这玩意儿之后, 第一次意识到…… 注释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注释,哪怕代码是全中 ...

后续还上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这么搞了出来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而且还费眼,不过不得不称赞你的精神。

要完善的话还要很多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咧,本来有点期待的...
1:1 硬翻哈,会 C 的基础上中文输入还得好,出错不知从哪查起

嗯嗯。一点点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是没有注释,真的不好看懂

用颜色区分文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研究精神挺好 但还是键盘+英文输入更方便

这是主打手机APP编译

网友F:
精神和出发点是很好的
意义是一点都没有的
你以为每个英国人都知道 unsigned char 是什么意思吗
同样的道理,你用了中文"无符号字符型变量",你觉得这就能让编程难度降低,
错了,人家得先去学C或者其它语言,再回来学你这所谓的中文编程
学会了C,还会看上这玩意?易语言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G: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神和出发点是很好的
意义是一点都没有的
你以为每个英国人都知道 unsigned char 是什么意思吗

主要是方便APP编写程序和转换成中文含义

网友H:
翻译的不错啊,不过用WORD的查找替换功能也很容易做到。写小段宏程序就行了还不容易搞乱格式,加上颜色也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方便APP编写程序和转换成中文含义

你能写个基于win界面的这东西么

另外 我试了一下 没成功 要是有个简单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I:
手机(安卓)已有C编辑了,如果你能做一个针对性的编译器,类似keil C,就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翻译的不错啊,不过用WORD的查找替换功能也很容易做到。写小段宏程序就行了还不容易搞乱格式,加上颜色也很 ...

APP代码逻辑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能写个基于win界面的这东西么

另外 我试了一下 没成功 要是有个简单的说明就好了

太复杂了,还琢磨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安卓)已有C编辑了,如果你能做一个针对性的编译器,类似keil C,就牛了。

keil 是把C转成汇编,再用汇编生成HEX文件。好复杂

网友J:
小括号左小括号右,这些就不用转中文了吧,符号又不是看不懂

网友K:
比较起来的话,还是C语言更直观一些

网友L:
感觉还是英文比较方便

网友M:
用中文编程出发点是好的,但着实是意义不大,英文编写程序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到哪里出错,你这直接英翻中看的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括号左小括号右,这些就不用转中文了吧,符号又不是看不懂

入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中文编程出发点是好的,但着实是意义不大,英文编写程序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到哪里出错,你这直接英翻中看的 ...

入门教程

网友J:
要入门总不可能小学的大中小括号都没学过吧= =‘’、加减乘除也应该是能看懂的

网友N:
回帖奖励100.真的假的?这个可以随便写吗?

网友O:
没有注释,有点费时间

网友P:
这个可以实现在手机上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入门总不可能小学的大中小括号都没学过吧= =‘’、加减乘除也应该是能看懂的

兼容系统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可以实现在手机上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卡在蓝牙串口这个问题上了

网友Q:
还好有注释,不然一点也看不懂了

网友R:
以前读书时,用的是汇编,c还真没怎么用过

网友S:
如果是拖动编程就更好了,手机打字不方便

网友S:
建议改为模块拖动

网友P:
现在有没有用手机蓝牙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的方法了?arduino好像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支持51单片机的呢

网友T:
支持中文,要是能把全部英文换成中文就好了。

网友U:
中文编程好啊

楼主(2022-10-13):
引用 网友N:
回帖奖励100.真的假的?这个可以随便写吗?

看自己的总积分的,从积分处扣的,为了跟大家更好的互动我就给个回帖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支持中文,要是能把全部英文换成中文就好了。

逻辑好麻烦,不是技术大佬搞不定

网友V:
用颜色区分一下更好

网友W:
研究中文编程的目的是什么,看不懂英文?编程最重要的应该是逻辑和算法吧?

我认为语言只是表现逻辑和算法的工具,就好比你有个想法要实现,用什么语言表达出来有很大区别么?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W:
研究中文编程的目的是什么,看不懂英文?编程最重要的应该是逻辑和算法吧?

我认为语言只是表现逻辑和算 ...

瞧不惯英文

网友X:
楼主果然厉害,充分明白注释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