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字库数组定义在一个C文件或者H文件里?

楼主(2021-12-01):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创建一个C文件
然后,定义字库数组
最后,保存

网友B:
不管是字库数组还是中断函数(另外一贴)都不要定义在h文件里面,只能声明一下。必须定义在c文件里面。

网友C:
随便找个取模软件生成一个 **.H ,或 **.C 看看就了解了

网友D:
c文件,先搞一个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