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雕刻机怎么做?求指导

楼主(2021-12-01):
(无正文)

网友A:
做不如买但土豪高要求则另说。光驱版只能做小板,网购成品的精度普遍不高,精度高的价格普通业余爱好者又无法接受

网友B:
是用钻头的还是用激光雕刻?激光雕刻比较容易,最好用Arduino做,有现成的软件。NC就算了顶多能雕刻木头。

网友C:
先买台电脑,新的或二手的都可以,然后通过浏览器百度,再按相关要求准备材料动手做,不成功就换下一个方案,总有一款合适你。具体方法详见《如何用单片机制作无人机创建大缰公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