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x232实现单片机双机通信?

楼主:
双机通信要用max232程序该怎么写??数码管是共阴,4按键控制数码管跟12个LED灯实现4种流水方式同时数码管随意显示数字

网友A(2021-12-01):
双机通讯本身是不需要通过 MAX232的,直接A机的TX接B机的RX, A机的RX接B机的TX 就可以了,
你非要经过MAX232通讯的话, 应该也是接到同一片 MAX232 的通道1,和通道2,
你非要通过两片 MAX232 的话,极度容易发生泵死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机通讯本身是不需要通过 MAX232的,直接A机的TX接B机的RX, A机的RX接B机的TX 就可以了,
你非要经过MAX2 ...

项目要求使用max232来完成双机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项目要求使用max232来完成双机通讯

那就接在同一片MAX232的两个通道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接在同一片MAX232的两个通道上。

方便写个程序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项目要求使用max232来完成双机通讯

MAX232的电容要求非常高,请按下表配置电容。
MAX232 和 MAX232A 电容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核对你使用的型号,选择电容。
电容最好使用  胆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便写个程序看看吗。

程序不需要啊,就是串口传输啊, MAX232本身只是硬件而且,不需要特殊程序。

网友C:
你的项目规定使用RS232肯定是为了传输稳定可靠考虑的。只是你每个单片机的某一串口外接一个232芯片,然后用DB9外引。使用时只是将DB9公母对插即可。232串口的程序使用与正常的串口程序无异样,他只是侧重于硬件的叫法。只是硬件连接时是收接发,发接收。

网友D:
max232存在与否,跟代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232只是电平转换电路。
双机通信要用上max232,无非就是把MCU的电平(CMOS、TTL)转成232电平。它们之间的优缺点你可以度娘一下。

所以你这个“双机通信用max232”的项目,要2个MAX232才是完整的。

网友E:
搞不懂为什么单片机之间要用232通讯,都一种芯片一种电平直接通讯不就好了,至于楼上说的电容问题确实是这样,我这串口有时候会无法通讯加热后就能了

网友A:
如果是为了传输距离,或者传输稳定,那么建议改成485, ttl转rs232通常是无奈之举,你双机主动转rs232是得不偿失的,差不多的成本,485无论距离还是稳定性远胜过232,通过max232转的232也就十几米的距离吧,485可是千米级别。是

网友F:
232通讯是实际项目传输接口,使用proteus仿真的话直接用TTL模拟通讯就可以了,规定通讯协议后,数码管显示不同内容

网友G:
单片机之间要用232通讯,都一种芯片一种电平直接通讯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