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单片机MDT10F273(12位AD+PWM)开发资料

楼主(2021-12-01):
1.MDT10F273规格书:

2.C例程:

3.开发环境IDE:

4.MDT10F273应用注意事项:

5.HI-TECH PICC 9.83(C编译器):

楼主:
器件概述:1.存储器:MTP 空间:2K*14 位。可经受1000 次写操作。
SRAM 空间:128 字节。

2.I/O 引脚配置
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14 个I/O 引脚:PA 口5 个、PC 口8个。
PA3 做输出时,仅能开漏输出。
高灌电流可直接驱动 LED(PA3 除外)。
PA 端口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PA、PC 端口独立的可编程弱上拉/下拉(PA3 除外)。

3.定时器
Timer0:带8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8 位定时器/计数器。
Timer1/2:16bit 定时/计数器
- 带有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外部 Timer1/2 门控(计数使能)。
- 如果选择了 INTOSC 模式,或者在LP 模式下可选择使用
OSC1 和OSC2 作为Timer1/2 的振荡器

4.四路12bit 分辨率的PWM 模块

5.13+1=14 通道12 位ADC
13 个外部ADC 输入。
内部 1/4VDD 通道输入。
多种 ADC 启动方式。
ADC 参考电压可用软件选择为内部或外部参考。
当选择内部参考时,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片内 1.024V,
2.048V,4.096V 或者VDD 作为参考电压。

6.精简指令集,可以用PIC的HI-TECH PICC(C编译器)开发

楼主:
搭建开发环境视频演示:

网友A(2023-05-12):
谢谢楼主分析,收藏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