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SYN8266播报+红外定时器程序

楼主(2021-12-01):
老规矩,附上产品图

SYN8266配置文件.c
/**
******************************************************************************
*  @File     SYN6288.c
*  @Author   Velscode
*  @Brief    TTS 芯片 SYN6288驱动源代码文件(基于STM32F10x)
*            使用了USART2(A2\A3)
******************************************************************************
*/

/* Internal Function Declaration ------------------------------------------- */
void usart2_Init(unsigned int bound);

/* Header Files ------------------------------------------------------------ */
#include "SYN6288.h"
#include "string.h"
/* RT-Thread相关头文件 */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string.h>
struct  STRUCT_USARTx_Fram strUSART_Fram_Record = { 0 };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_SYN6288;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读忙
void SYN6288_GPIO_Config ( void )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LED1 引脚 */
        SYN6288_GPIO_APBxClock_FUN(SYN6288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YN6288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 SYN6288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ure );

}

/**
  * @brief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YN688_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_SYN6288,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_SYN6288(DEBUG_USART_CLK_SYN6288,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_SYN628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_SYN6288,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_SYN628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_SYN6288,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_SYN6288,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_SYN6288,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_SYN6288, ENABLE);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其实是USART2_Send_Byte
/*****************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sart_SYN6288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SYN6288_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YN6288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语音合成
void SYN6288_Speech( USART_TypeDef * pUSARTx,char * str )
{

        if(SYN6288_Read_GPIO_IN()==Bit_RESET)/* x 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
        {

                                char * p = str;
                int len = 0,check=0xFD,i;

                while( *p++ != 0 )
                {
                                len++;

                }

                len+=3;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FD);

                Usart_SYN6288_SendByte( DEBUG_USART_SYN6288,len / 256 );
                Usart_SYN6288_SendByte( DEBUG_USART_SYN6288,len % 256 );
                check  = check ^ ( len / 256 ) ^ ( len % 256 );

                Usart_SYN6288_SendByte( DEBUG_USART_SYN6288,0x01 );
                Usart_SYN6288_SendByte( DEBUG_USART_SYN6288,0x01 );
                check = check ^ 0x01 ^ 0x01;

                for( i = 0; i < len-3; i++ )
                {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str);
                                check ^= ( *str );
                                str++;
                }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check);

                rt_thread_delay(150*len);
        }

}
/* 音量控制 */
void Volinme(uint8_t Y_L)
{
                uint8_t num ;
        num = Y_L+48;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FD);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0);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6);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B);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76);
        //控制音量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num);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D);
//        uint8_t num[9] ;
//
//        num[0] = 0xFD;
//        num[1] = 0x00;
//        num[2] = 0x06;
//        num[3] = 0x01;
//        num[4] = 0x01;
//        num[5] = 0x5B;
//        num[6] = 0x76;
//        //控制音量
//        num[7] = Y_L+48;
//        num[8] = 0x5D;
//
//        Usart_SendByte(DEBUG_USARTx,num[8]);
}
/* 语调控制 */
void Intonation(uint8_t Y_L)
{
        uint8_t num ;
        num = Y_L+48;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FD);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0);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6);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B);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74);
        //控制音量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num);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D);

}
/* 语速控制 */
void Speed_pacing(uint8_t Y_L)
{
        uint8_t num ;
        num = Y_L+48;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FD);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0);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6);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B);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73);
        //控制音量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num);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D);

}
/* 人控制 */
void speed_man(uint8_t Y_L)
{
        uint8_t num ;
        num = Y_L+48;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FD);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0);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7);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01);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B);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6D);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35);
        //控制音量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num);

        Usart_SYN6288_SendByte(DEBUG_USART_SYN6288,0x5D);

}
/* End of File ------------------------------------------------------------- */

.h
#ifndef _SYN6288_H_
#define _SYN6288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if defined ( __CC_ARM   )
#pragma anon_unions
#endif
/******************************* ESP8266 外部全局变量声明 ***************************/
#define RX_BUF_MAX_LEN     1024                                     //最大接收缓存字节数

extern struct  STRUCT_USARTx_Fram                                  //串口数据帧的处理结构体
{
        char  Data_RX_BUF [ RX_BUF_MAX_LEN ];

  union {
    __IO u16 InfAll;
    struct {
                  __IO u16 FramLength       :15;                               // 14:0
                  __IO u16 FramFinishFlag   :1;                                // 15
          } InfBit;
  };

} strUSART_Fram_Record;

/* 开发板硬件相关头文件 */

/**
  ******************************************************************************
  *  @File     SYN6288.h
  *  @Author   Velscode
  *  @Brief    TTS 芯片 SYN6288驱动头文件(基于STM32F10x)
  *            使用了USART2(A2\A3)
  ******************************************************************************
  */

//extern struct STRUCT_USARTx_Fram strUSART_Fram_Record;
        /****************************** SYN6288 引脚配置参数定义***************************************/
#define             SYN6288_GPIO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SYN6288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YN6288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YN6288_GP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SYN6288_Read_GPIO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 ( SYN6288_GPIO_PORT, SYN6288_GPIO_PIN )

// 串口2-USART2
#define  DEBUG_USART_SYN6288                    USART3
#define  DEBUG_USART_CLK_SYN6288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DEBUG_USART_APBxClkCmd_SYN6288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96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CLK_SYN6288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_SYN6288        GPIOB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IN_SYN6288         GPIO_Pin_10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_SYN6288        GPIOB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IN_SYN6288         GPIO_Pin_11

#define  DEBUG_USART_IRQ_SYN6288                 USART3_IRQn
#define  DEBUG_USART_IRQHandler_SYN6288          USART3_IRQHandler

void SYN6288_GPIO_Config ( void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void SYN6288_Speech( USART_TypeDef * pUSARTx,char * str );
void SYN688_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YN6288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void SYN_FrameInfo(char *HZdata);
void Usart_SSYN6288_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音量控制 */
void Volinme(uint8_t Y_L);
/* 语调控制 */
void Intonation(uint8_t Y_L);
/* 语速控制 */
void Speed_pacing(uint8_t Y_L);
/* 人控制 */
void speed_man(uint8_t Y_L);
#endif /*_SYN6288_H_*/
/* End of File ------------------------------------------------------------- */

这里要在stm32f10x.it中添加中断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_SYN6288(void)
{
  uint8_t ucCh;
        if ( USART_GetITStatus ( DEBUG_USART_SYN6288, USART_IT_RXNE ) != RESET )
        {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DEBUG_USART_SYN6288 );

                if ( strUSART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RX_BUF_MAX_LEN - 1 ) )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strUSART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USART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 ucCh;

        }

        if ( USART_GetITStatus( DEBUG_USART_SYN6288, USART_IT_IDLE ) == SET )                                         //数据帧接收完毕
        {
    strUSART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DEBUG_USART_SYN6288 );                                                              //由软件序列清除中断标志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
}

如何使用语音播报
1.首先初始化
//语音播报系统
          SYN6288_GPIO_Config();
          SYN688_USART_Config();

2.然后主函数中使用

//APP2
static void APP2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8_t key=0;
        rt_uint8_t dispBuff[100];
        rt_uint8_t t=0;
        rt_uint8_t *str=0;
        while(1)
        {

          key=Remote_Scan();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62:
                                                //1
                                                str= "· time 10min·";
                                                munite = 1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十分钟");

            break;

        case 98:
                                                //2
                                          str= "· time 20min·";
            munite = 2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二十分钟");
            break;

        case 226://3
                                         str= "· time 30min·";
                                         munite = 3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三十分钟");
                                                break;

        case 34://4
                                         str= "· time 40min·";
                                                munite = 4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四十分钟");
            break;

        case 2://5
                                         str= "· time 50min·";
           munite = 5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五十分钟");
            break;

        case 194://6
                                         str= "· time 60min·";
           munite = 60;
                                        hour=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六十分钟");
            break;

        case 224://7
                                         str= "· time 90min·";
                                         hour = 1;
           munite = 3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一个半小时");
            break;

        case 168://8
                                         str= "· time  2h ·";
           hour = 1;
                                        munite = 60;
                                        second=0;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两个小时");
            break;

        case 144://9
                                        SYN6288_Speech(DEBUG_USART_SYN6288,"定时三个小时");
                                         str= "· time  3h ·";
           hour = 2;
                                                munite = 60;
                                                second=0;

            break;

        case 152:
                                         str= "detected code 0";
            name();

            break;

        case 104: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176: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24: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16: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74: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90:
                                          str= "detected code →";
            break;

        case 56:
            str= "detected code OK ";
            break;

        default:
                                          str= "EMOURE";

            break;

                        }
                        Draw_Font16B(4,100,BRRED,str);        //显示SYMBOL
                        key = 0;
//                        uwRet = rt_thread_resume(APP3_thread);/* 恢复APP3线程! */
//                        if(RT_EOK == uwRet)
//                        {
//                                rt_kprintf("恢复APP3线程成功!\n");
//                        }
//                        else
//                        {
//                                rt_kprintf("恢复APP3线程失败!失败代码:0x%lx\n",uwRet);
//                        }

                }

        }

}

Keil代码下载: RT红外定时器+语音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