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优利德UT81B维修

楼主(2021-12-01):
IMG_8847(20211201-185053).JPG IMG_8848(20211201-185106).JPG IMG_8849(20211201-185115).JPG

网友A:
长时间不用电池烂了还好不严重

网友B:
能修好吗稍等不严重

网友C(2022-01-22):
你们好,开机不正常是什么情况,第一档能开机,第二档就关机了,重新关机再也是一样,有见过的这种情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好,开机不正常是什么情况,第一档能开机,第二档就关机了,重新关机再也是一样,有见过的这种情况吗

要刷机了!!!!!

楼主:
已经修复,电池漏液腐蚀了电线两端

网友E(2025-06-10):
麻烦问下,优利德61E的电压档测电池、充电头,总是低0.5V左右,可能是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