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改,使K1为模式选择键,K2调整秒值的个位,K3调整秒值的十位

楼主(2021-12-01):
#include<reg51.h>
sbit S1 = P1^0;//K1模式选择键,按一次为设置倒计时间模式,按第二次为启动倒计时模式
sbit S2 = P1^1;//K2调整秒值的个位
sbit S3 = P1^2;//K3调整秒值的十位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0=Tab[k/10];
P2=0x01;
delay();
P2=0xfc;
P0=Tab[k%10];
P2=0x02;
delay();
P2=0xfc;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int_time=0;
second=99;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while(second==0)
DisplaySecond(second);
}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int_time ++;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second--;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R0=1;
if(second==0)
TR0=0;
}

楼主:
求大神帮一下忙

网友A:
char keySeclet()
{
        static char mode_count;

        if(S1 == 1) {
                delay_ms(10);//10ms消抖
                if(S1 == 1) {
                        mode_count ++;

                        switch(mode_count){
                        case 0:
                                return 1;//1表示模式1
                        case 1:
                                return 2;//2表示模式2
                        case 2:
                                mode_count = 1;
                                return 1;
                        }
                }
        }

        if(S2 == 1) {
                delay_ms(10);//10ms消抖
                if(S2 == 1) {
                        second += 10;
                }
        }

        if(S3 == 1) {
                delay_ms(10);//10ms消抖
                if(S3 == 1) {
                        second += 1;
                }
        }

    return mode_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