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智能家居语音识别系统设计

楼主(2021-12-01):
我们用Arduino打造这么一款智能家居套件并为它取了一个很搞的名字“某某某”,需要开灯的时候,你只需叫某某某开灯,某某某就会立马为你打开电灯并回答:“正在开灯”,某某某的功能可不止这一个功能哦。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套件清单:
1.UNO控制板一块
2.DFRduino I/OExpansion V5.0 扩展板一块
3.中文语音识别模块Voice Recognition V1.0 一块
4.语音合成模块 Speech Synthesizer bee 一块
5.继电器模块一个
6.温湿度传感器DHT11一个
7.气体传感器一个(可检测烟雾,煤气,天然气,甲烷等)
8.LED灯模块一个(用于表示语音识别状态,灯亮时方可进行识别)
9.环境光线传感器一个
10.小喇叭一个
制作步骤:
步骤1
将语音识别模块插到控制板上(语音识别模块已占用数字口2,4,9,10,11,12,13);然后将扩展板V5插到语音识别模块之上;语音合成模块插到传感器扩展板的xbee插座上(语音合成模块占用数字口0和1,下载程序时需要拔掉语音合成模块哦);LED模块接到数字口7;继电器模块接到数字口8,温湿度传感器DHT11接到模拟口0;气体传感器接到模拟口1;环境光线传感器接到模拟口2。
步骤2
通过USB数据线,将代码下到控制器,代码下载成功后再将语音合成模块插到扩展板的XBEE接口上(注意,因为语音合成模块会占用串口,所以必须下载程序时必须拔掉,否则程序无法下载成功)。
功能介绍:
1.识别开关灯命令,执行开关灯操作,并语音播报当前状态。
2.识别温湿度读取命令,并语音播报当前温湿度情况。
3.实时监测危险气体,一旦检测到立即报警并语音播报危险情况。
4.未有识别时不做操作,识别命令有误时播报“请问您在说什么?”。
5.你也可以考考某某某:“需要开灯吗?”,系统就会对环境光线进行检测,光线暗的情况下,某某某会提醒你:“光线不足,正在开灯”然后开灯,如果光线明亮时,某某某会说:“光线明亮,不需要开灯”保持灯在关的状态(判断光线强弱的阈值在程序中进行设置,用户可以自行修改)。
注:
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某某某的误操作,在程序中我们设定了一条口令触发“某某某”,即该套件只有在正确的识别到“某某某”三个字之后,才能执行其后关键字命令的操作,例如,如果要执行开灯命令,您需先说:“某某某”,之后某某某会说:“您好”,然后你再说:“开灯”,之后某某某才会执行开灯命令。如果你不先叫某某某的名字,它可不会理会你的吩咐喔。
语音控制命令:
1.“某某某”——口令触发命令。
2.“现在温度怎么样”——温湿度检测命令,播报相应环境温湿度。
3.“开灯”——开灯命令,需先执行口令触发命令才执行改命令。
4.“关灯”——关灯命令,需先执行口令触发命令才执行改命令。
5.“需要开灯吗”——环境光线检测命令,根据光线强弱,执行开关灯命令。
6.“小米”、“小”、“米渣“——垃圾关键词,目的是减小误操作。
7.其他功能就要发挥您的聪明才智了哦。
程序代码:
/*
识别关键词的个数为SUM;
n为数组中对应关键词的序列号,例如数组sRecog中的第一个关键词为“kai deng”则对应的序列号为0;
Voice.Initialise();初始化设置输入方式MIC/MONO。
*/
#include <Wire.h>
#include <Voice.h>
#include "Syn6288.h"
Syn6288 syn;
#define SUM 15
#define DHT11_PIN 0      //模拟0
byte dht11_dat[5];
uint8 nAsrStatus=0;
char sRecog[SUM][80] = {"xiao mou","xian zai wen du zen me yang","kaideng","guan deng","xu yao kai deng ma","mi","ao","mi zha","wendu","kai","guan"};//某某某,现在温度怎么样,开灯,关灯,需要开灯吗, ?
uint8_t text1[]={0xD2,0xBB,0xB6,0xFE,0xC8,0xFD,0xCB,0xC4,0xCE,0xE5,0xC1,0xF9,0xC6,0xDF,0xB0,0xCB,0xBE,0xC5,0xCA,0xAE,0xC1,0xE3};//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零
uint8_t text2[]={0xC4,0xFA,0xBA,0xC3};// 您好
uint8_t text3[]={0xB5,0xB1,0xC7,0xB0,0xCE,0xC2,0xB6,0xC8,0xCE,0xAA};//当前温度
uint8_t text4[]={0xCA,0xAA,0xB6,0xC8,0xCE,0xAA,0xB0,0xD9,0xB7,0xD6,0xD6,0xAE};//湿度为百分之
uint8_t text5[]={0xC9,0xE3,0xCA,0xCF,0xB6,0xC8};//摄氏度
uint8_t text6[]="soundn";//报警音
uint8_ttext7[]={0xC7,0xEB,0xD7,0xA2,0xD2,0xE2,0xA3,0xAC,0xD3,0xD0,0xCE,0xA3,0xCF,0xD5,0xC6,0xF8,0xCC,0xE5,0xD0,0xB9,0xC2,0xA9};//请注意,有危险气体泄漏
uint8_t text8[]={0xD5,0xFD,0xD4,0xDA,0xBF,0xAA,0xB5,0xC6};//正在开灯
uint8_t text9[]={0xD5,0xFD,0xD4,0xDA,0xB9,0xD8,0xB5,0xC6};//正在关灯
uint8_ttext10[]={0xC7,0xEB,0xCE,0xCA,0xC4,0xE3,0xD4,0xDA,0xCB,0xB5,0xCA,0xB2,0xC3,0xB4,0xA3,0xBF};//请问你在说什么?
uint8_ttext11[]={0xB9,0xE2,0xCF,0xDF,0xB2,0xBB,0xD7,0xE3,0x20,0xA3,0xAC,0xD5,0xFD,0xD4,0xDA,0xBF,0xAA,0xB5,0xC6};//光线不足,正在开灯
uint8_ttext12[]={0xCF,0xD6,0xD4,0xDA,0xB9,0xE2,0xCF,0xDF,0xC3,0xF7,0xC1,0xC1,0xA3,0xAC,0xB2,0xBB,0xD0,0xE8,0xD2,0xAA,0xBF,0xAA,0xB5,0xC6};//光线明亮,不需要开灯
uint8_t text[2];
uint8_t textt[2];
int gas,shine;
int dat1,dat2;
int flag;
int led=8;
int pig1,pig2,pig3,pig4;
void DHT11()
{
    byte i;
    byte dht11_in;
  PORTC &= ~_BV(DHT11_PIN);
    delay(18);
    PORTC |= _BV(DHT11_PIN);
    delayMicroseconds(40);
    DDRC &= ~_BV(DHT11_PIN);
    delayMicroseconds(40);
    dht11_in = PINC &_BV(DHT11_PIN);
    if(dht11_in){
      Serial.println("dht11start condition 1 not met");
      return;
    }
    delayMicroseconds(80);
    dht11_in = PINC &_BV(DHT11_PIN);
    if(!dht11_in){
      Serial.println("dht11start condition 2 not met");
      return;
    }
    delayMicroseconds(80);
    for (i=0; i<5; i++)
      dht11_dat[ i] =read_dht11_dat();

    DDRC |= _BV(DHT11_PIN);
    PORTC |= _BV(DHT11_PIN);

    byte dht11_check_sum =dht11_dat[0]+dht11_dat[1]+dht11_dat[2]+dht11_dat[3];
    // check check_sum
    if(dht11_dat[4]!=dht11_check_sum)
    {
     Serial.println("DHT11checksum error");
    }
    dat1=dht11_dat[2];
    dat2=dht11_dat[0];
}

byte read_dht11_dat()
{
  byte i = 0;
  byte result=0;
  for(i=0; i< 8; i++){

    while(!(PINC &_BV(DHT11_PIN)));  // wait for 50us
    delayMicroseconds(30);

    if(PINC & _BV(DHT11_PIN))
      result |=(1<<(7-i));
    while((PINC &_BV(DHT11_PIN)));  // wait '1' finish
  }
  return result;
}
void finally (unsigned char n)
{
//Serial.println(n);
switch(n)
    {
        case 0:syn.play(text2,sizeof(text2),0);flag=1;break;
    case 1:
             if(flag==1)
             {
             pig1=dat1/10;
             pig2=dat1%10;
             pig3=dat2/10;
             pig4=dat2%10;
            syn.play(text3,sizeof(text3),0);
             if(pig1>0)
              {
              text[0]=text1[pig1*2-2];
               text[1]=text1[pig1*2-1];
              syn.play(text,sizeof(text),0);
               text[0]=text1[18];
               text[1]=text1[19];
              syn.play(text,sizeof(text),0);
              }
              if(pig2>0)
              {
                text[0]=text1[pig2*2-2];
               text[1]=text1[pig2*2-1];
               syn.play(text,sizeof(text),0);
              }
             syn.play(text5,sizeof(text5),0);
             syn.play(text4,sizeof(text4),0);
                  if(pig3>0)
              {
               //  Serial.println(pig3);
              textt[0]=text1[pig3*2-2];
              textt[1]=text1[pig3*2-1];
              syn.play(textt,sizeof(textt),0);
               textt[0]=text1[18];
               textt[1]=text1[19];
              syn.play(textt,sizeof(textt),0);
              }
              if(pig4>0)
              {
              //   Serial.println(pig4);
               textt[0]=text1[pig4*2-2];
               textt[1]=text1[pig4*2-1];
               syn.play(textt,sizeof(textt),0);
              }
              flag=0;
             }
        break;
    case 2:
               if(flag==1)
               {
              syn.play(text8,sizeof(text8),0);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100);
                flag=0;
             }
        break;
        case 3:
               if(flag==1)
               {
               syn.play(text9,sizeof(text9),0);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100);
                flag=0;
                }
                break;
         case 4:if(flag==1)
                 {
                 shine=analogRead(2);
                  if(shine<200)
                  {
                   syn.play(text11,sizeof(text11),0);
                   digitalWrite(led,HIGH);
                  }
                  else
                  {
                  syn.play(text12,sizeof(text12),0);
                  digitalWrite(led,LOW);
                  }
                  flag=0;
                 }
                 break;
       default:syn.play(text10,sizeof(text10),0);
                break;
    }
}

void ExtInt0Handler ()
{
Voice.ProcessInt0();  //芯片送出中断信号

}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Voice.Initialise(MIC,VoiceRecognitionV1);//Initialisemode MIC or MONO,default is MIC
                                          //VoiceRecognitionV1 is VoiceRecognitionV1.0 shield
                                          //VoiceRecognitionV2 is VoiceRecognitionV2.1 module  attachInterrupt(0,ExtInt0Handler,LOW);
   DDRC |= _BV(DHT11_PIN);
  PORTC |= _BV(DHT11_PIN);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7,OUTPUT); //用于显示可识别状态,灯亮时可识别
}
void loop()
{
        uint8 nAsrRes;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DHT11();
    while(1)
    {
          DHT11();
           gas=analogRead(1);
           if(gas>700)
       {
       syn.play(text6,sizeof(text6),0);
       syn.play(text7,sizeof(text7),0);
       }
           delay(100);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Voice.RunASR(SUM,80,sRecog)==0)
                {
                    nAsrStatus=LD_ASR_ERROR;
                                        Serial.println( "ASR_ERROR");
                }

                             Serial.println( "ASR_RUNING.....");
                             digitalWrite(7,HIGH);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digitalWrite(7,LOW);
                nAsrRes =Voice.LD_GetResult();//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finally(nAsrRes);
                nAsrStatus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digitalWrite(7,LOW);
                nAsrStatus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delay(500);
    }// while
}

资料下载:

网友A:
好不好用?有人试过吗?

网友B:
先站个楼观望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