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74ls160+74LS20数电数字钟Multisim仿真设计

楼主:
设计框图

  数字钟电路的基本组成框架图如图一所示,它主要由多谐振荡器、计数器、译码器和数码显示器4个部分组成。

图一  数字钟电路的基本组成(方框图)

2、设计方案

数字钟是一个将“时”,“分”,“秒”显示于人的视觉器官的计时设计装置。他的计时周期为24小时,显示满刻度为23时59分59秒。因此,一个基本的数字钟电路主要由译码显示器、“时”,“分”,“秒”,计数器、校时电路和振荡器组成。数字钟实际上是一个对标准频率进行计数的计数电路,由于计数的起始时间不可能与标准时间一致,故需要在电路上加一个校时电路,同时标准的1HZ时间信号必须做到准确稳定,通常使用石英晶体振荡器电路。

三、单元电路设计与参数计算1、单元电路的设计

1.1时钟模块

考虑到数字钟对精度要求较高,故时钟模块是由555计时器组成的振荡电路,其在电路中直接产生频率为1HZ的脉冲信号。图3.1.1为由555计时器所构成的。

图3.1.1时钟模块

1.2分频计数器

设计的60和24进制加法计数器都大于一个74LS160N的计数范围,所以需要级联。当且仅当秒的个位计数到10的瞬间,即输出为1010时,向本位发送一个清零信号,并同时向十位发送一个进位脉冲。但由于74LS160N的清零方式为异步清零,这种清零方式会导致清零的不可靠。所以必须要把脉冲调整到一个较低的周期,才会产生有效地清零和进位信号。两片74LS160N的预置是同步的,利用预置端的ABCD四个端口来实现清零。把A-D接地后,当置入控制器LOAD为低电平时,在CLK上升沿作用下,输出端QA-QD会与数据输入端A-D相一致。通过采用预置的方式,可以确保清零的稳定。但为了使清零和进位同步进行,在清零的输出端需要引出一根线,加上非门引入下一级计数器的输入端。这种可以实现多重清零的方式,也可以实现24进制用10进制显示,而且清零和进位的可靠性与同步性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1.3秒计数器

由于时钟模块分频后可直接产生1Hz的标准脉冲时钟信号,所以可以直接把所得的1Hz信号作为秒位计数器的时钟信号。使用两片同步加法计数器74LS160N构成60进制加法计数器作为秒计时器,同时在设计的时候,也应用到了74LS20N这个双4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其在电路中充当与非门的作用。在秒的个位计数到10的瞬间,向十位发送一个进位脉冲。秒的十位加法计数器在计数到6的瞬间,向74LS20N发送清零信号。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级联而形成的60进制带进位与清零的加法计数器。图3.1.3为秒计时器的电路图。

图3.1.3秒计数器

1.4分计数器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构成分位的计数器。图3.1.4为秒计时器的电路图。

图3.1.4分计数器

1.5时计数器

秒分频计数器采用两片74LS160和一片74LS20组成,74LS160是十进制计数器,也就是说只能记住十个数字,计数完成后自动清零,同时产生一个进位信号,而74LS20内部由两组4输入与非门组成;秒分频计数器是60进制的计数器当低位的变为0011的同时高位的变为0010时,将高位和低位各置1的引脚接入到74LS20的一组四输入与非门中,此时74LS20输出低电平,将其接入两片74LS160的置零端从而完成两片计数器的同步置零。

图3.1.5为秒计时器的电路图。

图3.1.5时计数器

1.6校时电路

当数字钟走时出现误差时,需要校正时间。校时电路实现对“时”“分”“秒”的校准。在电路中设有正常计时和校对位置。本实验实现“时”“分”“秒”的校对。

对校时的要求是,在小时校正时不影响分和秒的正常计数;在分校正时不影响秒和小时的正常计数,在秒校正时不影响分和小时的正常计数。图3.1.6为校时电路。

图3.1.6校时电路

1.7显示模块

现在的许多电器设备上都有显示十进制字符的字符显示器,以直观的显示出电器设备的运行数据。目前广泛使用的字符显示器是七段字符显示器,或称七段数码管。常见的七段数码管有液晶显示数码管和半导体数码管两种。 半导体数码管是由七段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组成,简称LED。图3.1.7是

LED的引脚及其等效电路。

图3.1.7LED的引脚及其等效电路

显示计数结果需要用到显示译码器DCD_ HEX,如图3.1.7.1

图3.1.7显示译码器DCD_ HEX

2、元件参数的计算

2.1时钟模块

555定时器的内部电路由分压器、电压比较器、简单SR锁存器、放电三极管T以及缓冲器G组成,其内部结构图如图3.2.1所示。

图3.2.1 555定时器内部结构图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如下表所示

555定时器功能表

用555定时器组成多谐振荡器时,在接通电源后,电容C被充电,当上升到时,使为低电平,同时放电三极管导通,此时电容C通过放电,下降。 当下降到时,翻转为高电平。电容器C放电所需的时间为

当放电结束时,T截止,将通过向电容器C充电,上升到所需要的时间为

  当上升到时,电路又翻转为低电平。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在电路的输出端就得到一个周期性的矩形波。其振荡频率为

当我们要在电路中由555振荡电路直接产生频率为1Hz的脉冲信号时,555振荡器的参数确定:T=0.7(R1+R2)C=500ms,f=1/t=2HZ,所以参数可以确定为:C1=47uF,C2=10nF,R1=10KΩ,R2=10KΩ。

2.2秒计数器

秒分频计数器采用两片74LS160和一片74LS20组成,74LS160是十进制计数器,也就是说只能记住十个数字,计数完成后自动清零,同时产生一个进位信号,而74LS20内部由两组4输入与非门组成;秒分频计数器是60进制的计数器当低位的变为1010的同时高位的变为0101时,将高位和低位各置1的引脚接入到74LS20的一组四输入与非门中,此时74LS20输出低电平,将其接入两片74LS160的置零端从而完成两片计数器的同步置零。

2.3分计数器

分的个位和十位计数单元的状态转换和秒的是一样的,只是它要把进位信号传输给时的个位计数单元。

2.3时计数器

秒分频计数器采用两片74LS160和一片74LS20组成,74LS160是十进制计数器,也就是说只能记住十个数字,计数完成后自动清零,同时产生一个进位信号,而74LS20内部由两组4输入与非门组成;秒分频计数器是60进制的计数器当低位的变为0011的同时高位的变为0010时,将高位和低位各置1的引脚接入到74LS20的一组四输入与非门中,此时74LS20输出低电平,将其接入两片74LS160的置零端从而完成两片计数器的同步置零。

2.4校时电路

刚接通电源或走时不准时,都需要进行时间校准。理论上校时电路是可以通过直接与脉冲源相接而获得脉冲频率。但是因为实物电路的硬件缘故。在按下和弹开按钮的瞬间,数码管的数字会因为按钮的接触原因而抖动。这就导致了在较好之间后想结束校时,因为按钮抖动的原因,时间又改变了。相当于无校时功能。实现校时电路的方法有很多,采用基本R-S触发器构成单脉冲发生器是其中的一种。RS触发器具有置位、复位和保持(记忆)的功能,可以消除抖动,所以决定用这个比较简单的校时电路。

4、总原理图1.  总原理图

总原理图如图4.1所示

图4.1总原理图

2.  总原理图分析
该电路图由555晶体振荡器模块发出1HZ的脉冲信号进入右侧的秒计数器,秒计数器开始计数,同时将所捕捉到的脉冲送至显示模块,当秒计数器的十位满6之后发送脉冲信号给分计时器,分计时器的十位满6之后发送脉冲信号给时计时器同时将所捕捉到的脉冲送至显示模块,从而让时计时器开始工作,当有的计数器不准时,可以用校准电路进行校准。
五、仿真与分析1.总体仿真图

1.1总体仿真电路1

图5.1.1为仿真在时计数器的个位工作在10进制时的仿真。
图5.1.1

1.2总体仿真电路2

图5.1.2为仿真在时计数器的个位工作在4进制时的仿真。
图5.1.2
2.各个功能仿真分析

2.1秒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1为秒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1秒计数器仿真分析

分析结果为秒计数器的功能能够正常实现。

2.2分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2为分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2分计数器仿真分析

分析结果为分计数器的功能能够正常实现。

2.3时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3为时计数器仿真分析

图5.2.3时计数器仿真分析

分析结果为时计数器的功能能够正常实现。

2.4555振荡器仿真分析

5.2.4555振荡器仿真分析

图5.2.4 555振荡器仿真分析

分析结果为555振荡器的功能能够正常实现。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网友A(2021-12-08):
感谢分享,会好好分析解读

网友B(2022-08-26):
感谢分享,刚好在做相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