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TL431 12V5A 60W开关电源DIY

楼主:
上次DIY了个TA7240的BTL双声道功放板,每声道19W功率,想用变压器供电,结果变压器太贵不利于量产,所以今天再给它DIY个开关电源,两个声道各19W=38W,再加上前置等供电,本电源设计12V5A功率60W,一般情况下足够应用,设计功率太大价格不合算.足够应用就好.
废话不多说,下面是原理图和PCB图.

这个是原理图,使用了经典芯片UC3842N,性能相当好,调试容易,工作性能也相当稳定.

这个是画好的PCB,明天早上发去打样,今天太晚了就不打样了.
等PCB和变压器发过来再装调测试.
等了两天,PCB打样终于回来了

这个是顶层图,

这个是底层图
打样回来了,有空了焊板测试,现在变压器打样还没回来.等变压器到了一块焊

这个是元件焊齐的样子,为了调试方便,UC3842加了个座子,PQ2620的变压器,也通用PQ2625

这个是顶部的样子,现在老化完毕,各参数测试正常,和设计相关不大,关键是纹波控制的相当好,几乎可以乎略不计.在功放静音状态听不到任何高频噪声.

空载和满载都是12.35V,控制环路相当稳定,虽然只是做来DIY着玩的,但设计各参数都是照工业级的,用料也不比工业级差.

网友A(2021-12-02):
3842待机功耗太大,你这个电源不带负载,空载功耗都超过2W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42待机功耗太大,你这个电源不带负载,空载功耗都超过2W了。

2W根本不是事,500小时才一度电,况且做功放电源,这个芯片反应还是跟的上的,现在的新方案在低音时反应不及,特别是播放DJ时根本绵软无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W根本不是事,500小时才一度电,况且做功放电源,这个芯片反应还是跟的上的,现在的新方案在低音时反应不及, ...

这说明电源的动态响应不够好,你要调一下电压反馈部分参数,使动态响应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电源的动态响应不够好,你要调一下电压反馈部分参数,使动态响应快一点。

现在的新方案因为低待机功耗的原因,所以动态响应根本跟不上,做功放电源UC列是很好的选择.别看这个片子老,做功放很合适,
设计过一百多款功放电源,新的开关电源方案,只要是低待机功耗的,做功放电源动态响应都跟不上.不然也不会选用这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电源的动态响应不够好,你要调一下电压反馈部分参数,使动态响应快一点。

在播放DJ时,连续的低频,一般的开关电源真不给力.

网友B:
是这样的,现在的低功耗开关电源芯片做功电源真不顶事,UC3842好多了,当然最好是用变压器

网友C:
CR6842变这个强多了!这个用3842的只能自个玩玩而己,做产品只能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R6842变这个强多了!这个用3842的只能自个玩玩而己,做产品只能呵呵了!

CR6842试过了,不行,连续DJ的时候软绵无力.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制作也是一个关键

网友E:
真牛,我现在学习开关电源之电动车充电器相关的知识,向大神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制作也是一个关键

已经成功了,还在老化.状况基本稳定,设计输出12V5A=60W,现在输出12.35V,5.002A

网友B:
此次DIY到此结束,这个电源12.35V,5A输出电流,达到设计要求,配合我上次DIY的功放板,电源相当稳定给力,功放板高音清晰明亮,低音澎湃通透,当然要和几万元的东东比就没意思了,这种DIY不过一百多块钱,音质超棒了.

网友F:
正在学习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收藏

网友G:
现在学习开关电源之电动车充电器相关的知识,向大神致敬!!

网友H(2022-01-01):
3842这片子DIY还可以,我们做出口产品要求空载小于0.5W,用的CR6853,输出12V 2.5A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B:
此板兼容60-100W设计,只需重新计算变压器即可,PQ2620-PQ2630变压器通用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3842这片子DIY还可以,我们做出口产品要求空载小于0.5W,用的CR6853,输出12V 2.5A稳定性还不错

低功耗方案我比你还多,但我现在做的是功放电源,你那些方案用在功放上面不行,从静态到超高电流,一下就保护了.特别是连低超重低音的时候更不行.本贴只说做功放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方案我比你还多,但我现在做的是功放电源,你那些方案用在功放上面不行,从静态到超高电流,一下就保护 ...

主要是动态响应跟不上,做功放的电源要求比较严格,所以现在很多功放还用老式变压器.

网友I:
做24v的怎么改,想做个白光电源

网友J:
高频变压器和驱动频率还是关键参数

网友H:
做功放开关电源,搞LLC才是真大佬

网友B(2022-02-22):
引用 网友I:
做24v的怎么改,想做个白光电源

变压器改成PQ2625的,频率做到100KHZ,输出绕组圈数增加一倍.TL431电压调到24V,电流环调到10A保护(因为白光启动瞬间电流太大,以免电流环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制作也是一个关键

整板设计一次成功,设计过一百多款开关电源,这种只是玩玩,不存在设计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做功放开关电源,搞LLC才是真大佬

LLC也是开关电源的一种,以前搞电动三轮车充电器设计过十几款,不过小厂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不搞LLC了现在,LLC一般功率较大,最好加主动PFC

网友B(2022-06-13):
引用 网友H:
做功放开关电源,搞LLC才是真大佬

超过150W才搞LLC,在这种小功率场合不适用.

网友K:
楼主,我像请教一下~  你这个是非标的高频变压器吗?  那你设计是怎么选变压器的呀?

网友L:
从原理图上看UC3842的2脚接地,听老师说过,
这种模式光耦反馈信号是改变误差放大器的增益,
从而改变6脚输出的占空比。
请教一下楼主,
这种改变增益的方法对比传统改变输入电压的方法,
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像请教一下~  你这个是非标的高频变压器吗?  那你设计是怎么选变压器的呀?

PQ2625标准的PQ26系列,不是什么非标的.PQ2620-PQ2625都是标准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从原理图上看UC3842的2脚接地,听老师说过,
这种模式光耦反馈信号是改变误差放大器的增益,
从而改变6脚 ...

这样跳过UC3842内部运放工作,由后级TL431内部运放反馈从而控制前级,这样的工作状态很稳定也很容易调整,
如果用经典的方式,TL431运放和UC3842内部运放同时工作,灵敏度太高从而极难调试到一个合适的稳定工作状态,就算调到一个临时稳定的状态,跟据时间的延长,比如几个月以后电容量的变化和其它元件的微小质变,都会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又要再调,这样很麻烦..

网友M:
请问大佬能不能给一份变压器制作的资料?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主:
同样是在2脚接地的方案中,楼主的光耦副边取样电压,
是取自UC3842第七脚的电源电压。
也有人是取自UC3842第八脚的基准电压。
请教楼主,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图1:光耦副边取样电压取自UC3842第七脚的电源电压

图2:光耦副边取样电压取自UC3842第八脚的基准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2W根本不是事,500小时才一度电,况且做功放电源,这个芯片反应还是跟的上的,现在的新方案在低音时反应不及, ...

超级电容搞起

网友L:
超级电容耐压很低,需要很多个串联,然后又需要做电压均衡,
算下来成本比开关电源高很多,并不划算。

网友O:
变压器的具体参数可以放上来吗?

网友P:
变压器副边的接法,9-10、11-12不是线圈短路么?N3的两个线圈无论是上正下负,还是上负下正,电流都应该走电阻最小的路径,怎么会走整流管?哪位老师能给小白科普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变压器副边的接法,9-10、11-12不是线圈短路么?N3的两个线圈无论是上正下负,还是上负下正,电流都应该走 ...

变压器副边的原理图,我也认为是有误的。只是我们知道正确应该怎么接,这种笔误的东西就不麻烦楼主了。
我感兴趣的是UC3842部分,楼主与传统不同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主:
同样是在2脚接地的方案中,楼主的光耦副边取样电压,
是取自UC3842第七脚的电源 ...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给他一个电压,为了确保这个电压是合适的,所以这里的电阻需要调整.所以加了星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副边的原理图,我也认为是有误的。只是我们知道正确应该怎么接,这种笔误的东西就不麻烦楼主了。
...

N3只是一个绕组,9-10和11-12分别是起始端和结束端,这种画法是懒人画法,不想画封装,利用了以前的封装而已,
所以电路是没错的,如果照你这样理解,我的板会亮灯么,可实物图片我都上了你怎么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副边的原理图,我也认为是有误的。只是我们知道正确应该怎么接,这种笔误的东西就不麻烦楼主了。
...

此板已量产40万个,已出货没任何问题,可在AC90V-260V之间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此板已量产40万个,已出货没任何问题,可在AC90V-260V之间工作,一切正常.

PCB看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理图我们当时没有看明白,
现在经过楼主解答我们已经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变压器副边的接法,9-10、11-12不是线圈短路么?N3的两个线圈无论是上正下负,还是上负下正,电流都应该走 ...

这种是画原理图的一种比较懒的方法,把以前的变压器封装放上去不用再画变压器了,只要变压器引脚对的上就行,实际打样制作变压器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但是引脚不能错.
实际上9-10是起始端,11-12是结束端,中间没有抽头.

刚开始画PCB的时候,原理图都会弄的很清楚,但画多了,慢慢各种懒办法都出来了,呵呵,这个希望大家理解,毕竟上班以后,时间比较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做24v的怎么改,想做个白光电源

把次级线径减小到50%,圈数增加到200%,然后TL431供电部分电阻增大到200%,取样上电阻增大到200%.UC3842第3脚电流反馈电阻减小到50%.其它不用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高频变压器和驱动频率还是关键参数

变压器是按40KHZ计算的,22NF和12K,刚好40KHZ,实测40.3KHZ左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像请教一下~  你这个是非标的高频变压器吗?  那你设计是怎么选变压器的呀?

每种磁芯都有它的手册,自己查一下手册就知道它适合做多大功率,最高可以做到什么频率,最大磁通量可以做到多少GS.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佬能不能给一份变压器制作的资料?

这个没用,给你一款资料,你也只能做一款,如果改变个频率就不适用了,或者改变个参数你又要重新计算,要资料还不如去网上学习一下变压器计算方法,自己会计算了,其它一切都好办.

网友Q(2022-08-28):
用电子负载拉过了么,看性能不错!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此板兼容60-100W设计,只需重新计算变压器即可,PQ2620-PQ2630变压器通用此板.

100w的话,12v的输出,反激纹波应该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Q:
用电子负载拉过了么,看性能不错!

1000个同时24小时*30天满载测试,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R:
100w的话,12v的输出,反激纹波应该比较大

这个输入有共模,输出有差模,EMI和传导都过了。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尤其看了后面的评论,受益匪浅

网友B: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尤其看了后面的评论,受益匪浅

此贴发出很久了,到现在还有网友有回复,感谢各位的支持,有空看到一定回复各位。

网友T:
可以吧PCB 和原理图文件发出来吗? 想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B(2022-12-02):
引用 网友Q:
用电子负载拉过了么,看性能不错!

电子负载满载拉24*7小时,温升不超过50度,元件和设计都超过设计要求。

网友U(2023-01-05):
如果输出是12V/4A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V:
还是想学学LLC

网友W:
丅1没有标参数,讲明你没有功底。

网友X(2023-02-17):
楼主  有变压器的数据吗,线径,匝数   谢谢

本人想做个仿真

网友Y:
这里全是牛人

网友Z:
向大神学习开关电源之电动车充电器相关的知识,致敬!!!

网友B(2023-04-04):
引用 网友W:
丅1没有标参数,讲明你没有功底。

是的我没有功底,很多参数我都没标,但我还是做出来了。

网友P:
请教楼主或网友:1、电源缓慢打嗝,是7脚能量输入不足么、或是滤波电容能量不足?2、初次级间的C17\C18的作用是滤除静电么?总感觉一旦短路,220V电压会直通。取消C17\C18能正常、安全么?

网友P:
百度很多回答

网友AA:
朋友你好你这有没有24v6a的开关电源电路图?我这做了个100w的充电模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前级电路,有的话给个谢谢了。

网友AA:
大神你这个变压器详细参数能提供吗?变压器换成24v6a的能不能做成24v6安输出?

网友AB(2023-05-23):
引用 网友B:
此板已量产40万个,已出货没任何问题,可在AC90V-260V之间工作,一切正常.

量产40W!请问有通过安规认证吗?

网友A(2023-07-21):
C14应该是2.2nF不是22nF,前者的工作频率为6.8KHz,后者为68KHz。

网友AC:
牛人,先收藏下来

网友B(2023-10-21):
引用 网友U:
如果输出是12V/4A需要怎么修改呢

增大R11,调整到电源在输出4.2A的时候,R9到UC3842第3脚的电压为1V就行了,UC3842电压达到1V时进入过流保护状态。
R11越大UC3842第3脚电压越高,反之则低。相应的,R11越大允许输出的电流越小,这个不难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W:
丅1没有标参数,讲明你没有功底。

我这个不是开源贴,不需要所有参数都标明,不过我承认我功底不够,跟你们这种有功底的大神没得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朋友你好你这有没有24v6a的开关电源电路图?我这做了个100w的充电模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前级电路,有的话给 ...

这种电路很多,自己在网上找个做一下就行了,或者自己画个板打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大神你这个变压器详细参数能提供吗?变压器换成24v6a的能不能做成24v6安输出?

不同的开关电源匝比是不同的,电感量也不同,不能只换个变压器就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4应该是2.2nF不是22nF,前者的工作频率为6.8KHz,后者为68KHz。

我这里实测22NF是40.3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朋友你好你这有没有24v6a的开关电源电路图?我这做了个100w的充电模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前级电路,有的话给 ...

对了,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有用到过24V6A的开关电源,也是我自己DIY的,

你看一下这个电源是你要的么?

网友S(2023-12-07):
电源做得不错,个人觉得R1上拉电阻应该可以不用?

网友AD:
牛人啊,羡慕羡慕,

网友AE: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后面的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AF:
别的都好弄,就是这个板子上的变压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G:
膜拜大佬,请问大佬想复刻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G:
膜拜大佬,请问大佬想复刻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你复刻不了,因为你不知道我的变压器参数

网友AH(2025-04-22):
开关电源用于功放,能不能加超过1万微法的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