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电路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01):
第二问第三问求大佬教一下

网友A:
2) 0xC0
3)  看不懂……,你说的地址是啥意思?

网友B:
3)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1  0  0  0  1  0  0  0  0  0  PA
1  0  0  0  1  0  0  0  1  0  PC

的地址是
0x0220 PA口
0x0222 PC口

网友C:
这是要复古啊,复古也不带这么玩的,重复地址太多,太浪费了

网友D:
这还是当初8031+紫外线擦除EPROM时代的产物,利用总线方式占用十多个口,扩充到24个口 如果用51单片机还需地址锁存器373,现在随便找个单片机就可以取代你的电路。既然是共阳数码管段码为低时亮。

网友E:
PA输出低电平对应的段亮,按这个规律就可以找出数字对应的段吗,至于地址,看手册。

网友F:
共阳数码管,亮a段PA口写入段码0xFE,要显示0时PA口写入段码0xc0,电路图上看不需要位码,按对应的键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当初8031+紫外线擦除EPROM时代的产物,利用总线方式占用十多个口,扩充到24个口 如果用51单片 ...

8031也需要373/573把A0~A7和D0~D7给分拆出来。

网友H:
教材太老了吧?学这玩意以后怎么适应强大的32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