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单片机的数据传输如何做到一致呢?

楼主(2021-12-01):
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数据从这个单片机传到另一个单片机上就不再是原来的数了
这个是传输数据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define DPIO_PLACE P2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8,8,8,8};//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unsigned char KeyNum=0;
unsigned int  Numcon=0;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ign=0;
        if(!key1||!key2||!key3||!key4)
        {
                if(++i>=10 && sign==0)
                {
                        sign=1;
                        if(!key1)KeyNum=1;
                        if(!key2)KeyNum=2;
                        if(!key3)KeyNum=3;
                        if(!key4)KeyNum=4;
                }
        }
        else
        {
                i=0;
                sign=0;
        }
}

void Displ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PIO_DIG=0xff;//消隐
        DPIO_PLACE=PLACE_CODE[i];//送位选
        DPIO_DIG =LEDBuf[i];//送段码
        i=++i%4;
}
void main()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Key_Scan();
                switch(KeyNum)
                {
                        case 1 :if(Numcon<9999)Numcon++;KeyNum=0;break;
                        case 2 :if(Numcon>0)Numcon--;KeyNum=0;break;
                        case 3 :Numcon=0;KeyNum=0;break;
                        case 4 :Numcon=88;KeyNum=0;break;
                }
                LEDBuf[0]=LED[Numcon/1000%10];
                LEDBuf[1]=LED[Numcon/100%10];
                LEDBuf[2]=LED[Numcon/10%10];
                LEDBuf[3]=LED[Numcon%10];
                Disply();
                DelayXms(1);
                                                                Disply();
                SBUF=Numcon;
                while(TI==0);
                TI=0;
        }
}

这个是接收数据的代码:
# include <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define DPIO_PLACE P2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8,8,8,8};//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PIO_DIG=0xff;//消隐
        DPIO_PLACE=PLACE_CODE[i];//送位选
        DPIO_DIG =LEDBuf[i];//送段码
        i=++i%4;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con=0;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while(RI==0);
                RI=0;
                Numcon=SBUF;
                LEDBuf[0]=Numcon/1000;
          LEDBuf[1]=Numcon/100%10;
          LEDBuf[2]=Numcon/10%10;
                LEDBuf[3]=Numcon%10;
                Disply();

  }

}

下面这个是仿真图,我想要的是数码管显示一致,但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拜托了。

网友A:
Numcon 是 2个字节
SBUF 是 1个字节,你觉得 能行么?

发送这边的问题也就不提了, 接收这边, 你一个中断都不开的,你想正常完成 串口接收,LED动态扫描?
串口通讯这块没搞明白,
LED动态扫描也没搞明白,
就连最基础的 字节长度  也没有概念,
你就已经打算开始玩双机同步了?
步子是不是跨的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con 是 2个字节
SBUF 是 1个字节,你觉得 能行么?

那把numcon改成temp,可以吗

网友B:
发送
#include <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define DPIO_PLACE P2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0xc0,0xc0,0xc0,0xc0};//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unsigned char KeyNum=0;
unsigned int  Numcon=0,num=0;
bit flag=0;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ign=0;
        if(!key1||!key2||!key3||!key4)
        {
                if(++i>=10 && sign==0)
                {
                        sign=1;
                        if(!key1)KeyNum=1;
                        if(!key2)KeyNum=2;
                        if(!key3)KeyNum=3;
                        if(!key4)KeyNum=4;
                }
        }
        else
        {
                i=0;
                sign=0;
        }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Displ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PIO_DIG=0xff;//消隐
        DPIO_PLACE=PLACE_CODE[i];//送位选
        DPIO_DIG =LEDBuf[i];//送段码
        i=++i%4;
}

void main()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Key_Scan();
                switch(KeyNum)
                {
                        case 1 :if(Numcon<9999)Numcon++;KeyNum=0;break;
                        case 2 :if(Numcon>0)Numcon--;KeyNum=0;break;
                        case 3 :Numcon=0;KeyNum=0;break;
                        case 4 :Numcon=88;KeyNum=0;break;
                }
                if(Numcon!=num)//数据有变化
                {
                        num=Numcon;
                        LEDBuf[0]=LED[num/1000%10];
                        LEDBuf[1]=LED[num/100%10];
                        LEDBuf[2]=LED[num/10%10];
                        LEDBuf[3]=LED[num%10];
                        SendData(0xaa);//数据头
                        SendData(num>>8);//高8位
                        SendData(num);//低8位
                }
                Disply();
                DelayXms(1);
        }
}

接收
#include <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define DPIO_PLACE P2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0xc0,0xc0,0xc0,0xc0};//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unsigned char  rec_buf[3];
bit flag=0;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PIO_DIG=0xff;//消隐
        DPIO_PLACE=PLACE_CODE[i];//送位选
        DPIO_DIG =LEDBuf[i];//送段码
        i=++i%4;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con=0;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总中断开
        ES=1;        //串口中断开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rec_buf[0]==0xaa)//数据验证、解析
                        {
                                rec_buf[0]=0x00;
                                Numcon=rec_buf[1]<<8|rec_buf[2];
                                LEDBuf[0]=LED[Numcon/1000%10];
                                LEDBuf[1]=LED[Numcon/100%10];
                                LEDBuf[2]=LED[Numcon/10%10];
                                LEDBuf[3]=LED[Numcon%10];
                        }
                        else//错误
                        {
                                LEDBuf[0]=0xbf;//'-'
                                LEDBuf[1]=0xbf;
                                LEDBuf[2]=0xbf;
                                LEDBuf[3]=0xbf;
                        }
                }
                Disply();
                DelayXms(1);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rec_buf[i]=SBUF;                //保存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rec_buf[0]==0xaa)        //验证数据头
        {
                i++;
                if(i>=3)
                {
                        i=0;
                        flag=1;                        //数据串接收完成标志置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