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同时控制蜂鸣器和LED

楼主(2021-12-02):
就是,我想问一下,比如我要用51做一个音乐盒,开始播放音乐时候,闪烁的LED灯是我所设计的规律的,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一个 IO 口就能同时控制蜂鸣器和 LED,

网友B:
你的程序要开两个定时器,其中一个1mS中断,另一个用于可编程时钟分频输出 (控制蜂鸣器产生特定频率)。

网友C:
while(1){蜂鸣器子程序();led子程序();},然后分别在main外部写子程序即可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LED 使用一个输出,蜂鸣器使用另一个输出。 LED 由基于蜂鸣器输出频率的 PWM 控制。

网友E:
串接就行了啊

网友F:
单片机控制又不是单 I/O 口控制,直接那个就好。
如果是单 I/O 口控制,可以软件也可以硬件实现,看情况自己决定具体方案。
音乐是否由单片机生成或另用音乐模块、LED灯如何连接和控制要求、源代码和电路图啥都没有,你是求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