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DMA倒底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能解决MCU多串口并行收发丢数据问题吗?

楼主(2021-12-02):
如果想解决串口多串口收发问题是不是一定要上RTX?例如5个串口。

网友A:
DMA更像是一个中转站

网友B:
多串口使用DMA收发能解决数据丢失问题,你只需要等DMA中断产生之后去读数据就可以了,应该是能解决多串口接收的,如果你MCU没有其他别的操作的话,其实串口中断接收也是可以接收5个串口的数据的,优先级调整好,然后在中断里面不要做过多的操作,就存数据就好了,应该问题不大,除非你在中断里面做过多的操作,才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的问题,曾经用过3个串口中断,数据来了就存在队列里面,数据处理在其他地方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C:
DMA可以理解为CPU减少压力的,DMA可以减少并行接收的丢失率

网友D:
不能,DMA只是不用操作外设获取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我再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