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还能烧录吗?求方法 不要拆焊的

楼主(2021-12-02):
这板子还能烧录吗?求方法。不要拆焊的。

网友A:
2种方法:
1、把BOOT0置高,通过PA9、PA10,用ISP的方式进行串口下载,前提是BOOT0在板上不是直接对地,而是通过一个电阻到地。PA9/PA10应该会在“USART”的插口中,
2、通过PA13、PA14,用ST-LINK下载,但你这板上看不到这2口有没有引到外部。

如何到到对应的脚位,就不详说了,你可以验证的一下。

网友B:
飞线烧录,应该可以

楼主:
啊。有大佬i解答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有大佬i解答一下吗、?

就是把芯片引脚用线引出来再烧录

网友D:
在ST官网找开发板的原理图,全部引脚都导出的,杜邦线搞定

网友E:
只要器件内部没烧死是肯定可以。成品板一般都有调试接口,如果没有可以飞线解决。
可以找官家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厂家、卖家...互联网,次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研究。
ARM烧录器也不是天价烧录方法也不是秘密,从提问的方式看目前还是花钱搞定比较靠谱。

网友F:
可以试试飞线烧录

网友G:
把SWD的2个引脚用杜邦线引出来就是了,stlink的vcc gnd引脚接板子排针对应引脚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2种方法:
1、把BOOT0置高,通过PA9、PA10,用ISP的方式进行串口下载,前提是BOOT0在板上不是直接对地,而 ...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