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克示波器TDS3052B 插上220VAC电,但不开机,发热

楼主(2021-12-02):
泰克示波器TDS3052B 插上220VAC电后,不开机,后部左上侧的那个位置发热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二手的,刚刚购买的,使用上没什么影响。
但我很慌,这个东东一插电,不开机就会自己发热,很奇葩。

网友A:
打开看看找原因才能知道,大家又不是神仙不看怎么猜准情况

网友B:
发热正常,那个地方是电源,就算不开机也是处于待机状态的,有一定的功耗。如果发热很厉害,建议问下卖家。也可以找个功率计或者计量电表看下待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看找原因才能知道,大家又不是神仙不看怎么猜准情况

公司的财务,我哪敢拆,正规华强北二手货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正常,那个地方是电源,就算不开机也是处于待机状态的,有一定的功耗。如果发热很厉害,建议问下卖家。 ...

哦,原来如此。那个卖东西的也是这么说的(但他没说原因 他就说是正常现象)。
我搜索下功率计是什么东西,学学怎么测。

谢谢前辈指点。赞。

网友C:
哇哈哈   作为北方人冬天经常把早上雾湿的口罩放在上面的位置烘干,半天就干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哈哈   作为北方人冬天经常把早上雾湿的口罩放在上面的位置烘干,半天就干透了

牛,我可不敢。老板扣的很。搞坏了我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