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在普中的开发板上能正常运行,但是在proteus仿真时,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按K2按钮不会显示,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DbPins P0   // 宏定义将P0口用DbPins表示
sbit E = P2^7;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K1 = P3^1;                  // 四个独立按键
sbit K2 = P3^0;
sbit K3 = P3^2;
sbit K4 = P3^3;
sbit led1 = P2^0;                //左转向灯
sbit led2 = P2^2;                //右转向灯
u16 sign; // 用于判断有无按键被按下          ,0表示有按键按下,1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u8 string1_K4[]="left_light_shan";
u8 string2_K4[]="shan 10 xia";
u8 string1_K3[]="right_light_shan";
u8 string2_K3[]="shan 10 xia";
u8 string3[]="IT class 2 huang yuxing";
u16 Key_value;  //用于接收键值的全局变量

u8 string1[]="IT class 2";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u8 string2[]="huang yuxing";

void delay(u16 ms)
{
        u16 a,b;
        for(;ms>0 ; ms--)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Writer(u8 com)
{
        E = 0;  //使能信号,1时读取信息,下降沿时执行指令
        RS = 0;  //低电平表示输入指令,高电平表示输入数据
        RW = 0;  //高电平向lcd读取信息,低电平向lcd输入指令或数据
        DbPins = com; //写入命令
        delay(1);  // 延时 保持数据稳定性
        E = 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E = 0;          //下降沿执行指令

}

// 输出函数
void LcdPrint(u8 date)
{
        E = 0; // 使能清零
        RS = 1; // 选择写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DbPins = date; // 写入数据
        delay(1);          // 延时1ms
        E = 1; // 读取信息
        delay(5); //保持时间
        E = 0; // 下降沿执行指令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
{
        LcdWriter(0x38);  //开显示,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两行,每个字符为5*7的点阵,
        LcdWriter(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r(0x06);   // 写一个指针加1,向右移动
        LcdWriter(0x01);   // 清屏
        LcdWriter(0x80);   //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out_put1()
{

        u16 i,j,len1,len2;
        Lcdinit();
        len1 = sizeof(string1)-1;         // 计算字符串长度
                len2 = sizeof(string2)-1;
                for(i=0;i<len1;i++)
                {
                        LcdPrint(string1[i]);
                }

                LcdWriter(0x40+0x80);
                for(i=0;i<len2;i++)
                {
                        LcdPrint(string2[i]);
                }
                LcdWriter(0x07);   // 写一个指针加1,向右移动
                j=50;
                while(j--)
                for(i=0;i<len1;i++)
                {
                        LcdPrint(string3[i]);
                        delay(250);
                }
}

void out_put()
{
u16 i,len1,len2;
        Lcdinit();  //初始化

        len1 = sizeof(string1)-1;         // 计算字符串长度
        len2 = sizeof(string2)-1;
        for(i=0;i<len1;i++)
        {
                LcdPrint(string1[i]);
        }

        LcdWriter(0x40+0x80);
        for(i=0;i<len2;i++)
        {
                LcdPrint(string2[i]);
        }
        while(1);
        }

// 输出按下K4输出的
void out_put_K4()
{

        u16 i,len1,len2;
        Lcdinit();
        len1 = sizeof(string1_K4)-1;         // 计算字符串长度
                len2 = sizeof(string2_K4)-1;
                for(i=0;i<len1;i++)
                {
                        LcdPrint(string1_K4[i]);
                }

                LcdWriter(0x40+0x80);
                for(i=0;i<len2;i++)
                {
                        LcdPrint(string2_K4[i]);
                }
}

// 输出按下K3输出的
void out_put_K3()
{

        u16 i,len1,len2;
        Lcdinit();
        len1 = sizeof(string1_K3)-1;         // 计算字符串长度
                len2 = sizeof(string2_K3)-1;
                for(i=0;i<len1;i++)
                {
                        LcdPrint(string1_K3[i]);
                }

                LcdWriter(0x40+0x80);
                for(i=0;i<len2;i++)
                {
                        LcdPrint(string2_K3[i]);
                }
}

// 模拟独立按键按钮按下
void K4_but()
{
        u16 a= 0;
        if (K4==0) //K4按下
        {
                delay(50);  //消抖
                if(K4 == 0)
                {
                        Key_value = 16;
                }

                while((a>50) && (K4 != 0))
                                {
                                        a++;
                                }
                        sign = 0; // 已有按键被按下
                        out_put_K4();

        }
        a= 0;
        if (K3==0) //K3按下
        {
                delay(50);  //消抖
                if(K3 == 0)
                {
                        Key_value = 17;
                }

                while((a>50) && (K3 != 0))
                                {
                                        a++;
                                }
                        sign = 0; // 已有按键被按下
                        out_put_K3();

        }
        a = 0;
        if (K2==0) //K2按下
        {
                delay(50);  //消抖
                if(K2 == 0)
                {
                        Key_value = 18;

                }

                while((a>50) && (K2 != 0))
                                {
                                        a++;
                                }
                        sign = 0; // 已有按键被按下
                        out_put_K2();
        }
        a = 0;
        if (K1==0) //K1按下
        {
                delay(50);  //消抖
                if(K1 == 0)
                {
                        Key_value = 19;
                }

                while((a>50) && (K1 != 0))
                                {
                                        a++;
                                }
                        sign = 0; // 已有按键被按下
                        out_put();

        }
}

void main()
{
        u16 i;
        sign = 1;  // 无按键被按下
        Lcdinit();  //初始化
        K1 = 1;
        K2 = 1;
        K3 = 1;
        K4 = 1;
do{
        while(sign)
        {
        K4_but();
        }

         if(Key_value == 16)        // 如果k4 按下D1亮
        {
                for(i = 0;i < 10;i++)
                        {led1 = 0;
                        delay(100);
                        led1 = ~led1;
                        delay(100);}
                        sign = 1;// 按一次,输入一个字符
        }
        else if(Key_value == 17)  //如果K3按下D3,亮
        {
                for(i = 0;i < 10;i++)
                        {led2 = 0;
                        delay(100);
                        led2 = ~led2;
                        delay(100);}
                        sign = 1;// 按一次,输入一个字符
        }
        else if(Key_value == 18)
        {

                out_put();
            sign = 1;
        }

        else
        {
        out_put1();
        sign = 1;
        }
  }
        while(1);
}

按按钮k1也不会进入我想要的界面

网友A(2021-12-03):
就问问楼主是同一个程序么?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在普中的开发板上能正常运行???有没有搞错?这程序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正常运行,甚至不能通过编译。

网友C:
因为你的仿真软件不是普中公司开发的

网友D:
既然实物都能跑了,还搞仿真干嘛,本来仿真就是辅助实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在普中的开发板上能正常运行???有没有搞错?这程序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正常运行,甚至不能通 ...

能在普中的开发板上运行,编译我是调了memory model调成了compact如何解决

屏幕截图 2021-12-03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在普中的开发板上运行,编译我是调了memory model调成了compact如何解决

不要把函数写得很复杂,若出现错误很难查找。能简化尽量简化。下图是按下K2后字符移动显示。
简化的代码,要添加功能直接加在按键服务函数里即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DbPins P0   // 宏定义将P0口用DbPins表示
sbit E  = P2^7;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K1 = P3^1;                  // 四个独立按键
sbit K2 = P3^0;
sbit K3 = P3^2;
sbit K4 = P3^3;
sbit led1 = P2^0;                //左转向灯
sbit led2 = P2^2;                //右转向灯
//u16 sign; // 用于判断有无按键被按下,0表示有按键按下,1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u8 code string0[]="Welcome!";
u8 code string1[]="IT class 2";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u8 code string2[]="huang yuxing";
u8 code string3[]="    IT class 2 huang yuxing                 ";
u8 code string1_K3[]="right_light_shan";
u8 code string2_K3[]="shan 10 xia     ";
u8 code string1_K4[]="left_light_shan ";
u8 code string2_K4[]="shan 10 xia     ";

u8 Key_value;  //用于接收键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16 ms)
{
        u16 a,b;
        for(a=ms;a>0;a--)
                for(b=110;b>0;b--);
}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Writer(u8 com)
{
        E = 0;  //使能信号,1时读取信息,下降沿时执行指令
        RS = 0;  //低电平表示输入指令,高电平表示输入数据
        RW = 0;  //高电平向lcd读取信息,低电平向lcd输入指令或数据
        DbPins = com; //写入命令
        delay(1);  // 延时 保持数据稳定性
        E = 1;   //写入时序
        delay(1);  //保持时间
        E = 0;          //下降沿执行指令
}

// 输出函数
void LcdPrint(u8 date)
{
        E = 0; // 使能清零
        RS = 1; // 选择写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DbPins = date; // 写入数据
        delay(1);          // 延时1ms
        E = 1; // 读取信息
        delay(1); //保持时间
        E = 0; // 下降沿执行指令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
{
        LcdWriter(0x38);  //开显示,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两行,每个字符为5*7的点阵,
        LcdWriter(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r(0x06);   // 写一个指针加1,向右移动
        LcdWriter(0x01);   // 清屏
}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
{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1||!K2||!K3||!K4)
        {
                if(++count>=250 && sign==0)
                {
                        sign=1;
                        if(!K1)Key_value=1;
                        if(!K2)Key_value=2;
                        if(!K3)Key_value=3;
                        if(!K4)Key_value=4;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函数
{
        u16 i,j,k;
        static bit flag=0;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LcdWriter(0x01);
                        LcdWriter(0x8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1[i]);
                        LcdWriter(0xc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2[i]);
                        Key_value=0;
                break;
                case 2:
                        if(!flag)
                        {
                                LcdWriter(0x01);
                                LcdWriter(0x8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3[i]);
                                flag=1;
                        }
                        else
                        {
                                if(++j>=5000)
                                {
                                        j=0;
                                        k=++k%28;
                                        LcdWriter(0x01);
                                        LcdWriter(0x8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3[i+k]);
                                }
                        }
//                        Key_value=0;
                break;
                case 3:
                        LcdWriter(0x8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1_K3[i]);
                        LcdWriter(0xc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2_K3[i]);
                        Key_value=0;
                break;
                case 4:
                        LcdWriter(0x8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1_K4[i]);
                        LcdWriter(0xc0);
                        for(i=0;i<16;i++)
                                LcdPrint(string2_K4[i]);
                        Key_value=0;
                break;
        }
        if(Key_value!=2)flag=0;
}

void main()
{
        u8 i;
        Lcdinit();
        LcdWriter(0x84);
        for(i=0;i<8;i++)
                LcdPrint(string0[i]);
        while(1)
        {
                key_scan();
                key_servi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