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推断电路板上不认识的电器元件?

楼主(2021-12-02):
1

1

2

2
这个编码器内部的这个元件一直没搞懂,有没有好心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上去两只黑色的像电感,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双向导通

网友B:
能分压,像电阻

网友C:
首先拆下测测阻值差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D:
量下通断,两黑色的像磁珠...,如果是导通,就该是...试着画下原理图分析...

网友E:
贴片电容,测量一下电阻值,如果很大,肯定是电容了

网友F:
两黑色的像是二极管。用放大镜看下是不是有SS34这样的字符。
如果是电感,万用表量测电阻值会很小。

网友G:
两个嵌位用的切二极管

楼主:
拆下来测过了,电阻测不出来,黑色的一端接上24伏,另一端会有11.5伏

楼主:
这些帖子什么的我不会玩,也是刚接触,希望各位大佬多指教指教

楼主:
黑色不导通,测不出来电阻,一端接入24伏另一端会有1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两只黑色的像电感,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双向导通

不导通,测不出来电阻,接入24V另一端会有11.5伏

楼主:
万用表测他的电阻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拆下测测阻值差不多就知道了

拆下来了,测不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下通断,两黑色的像磁珠...,如果是导通,就该是...试着画下原理图分析...

不导通,测不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黑色的像是二极管。用放大镜看下是不是有SS34这样的字符。
如果是电感,万用表量测电阻值会很小。

二极管单向导通,我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H:
你说的不清楚,先判断是不是二极管,1)万用表二极管挡位,单向导通,要么是二极管,要么是稳压管。二极管,稳压管都是有方向的,器件表面均有字符。2)拆下来测不出电阻值,我猜测多数就是电容,建议用电桥或者可以测试电容的数显万用表测试一下。3)要么就是磁珠,抑制尖峰脉冲。磁珠阻值是很小的,可以看成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导通,测不出电阻

如果是高阻,就有可能是TVR或电容,试着绘制下线路图分析下...

网友E:
有降压作用,很有可能是稳压管(12V),你试一下接15V电压看看另外一端有多少V?当然,因为空载,所以,11.5V并不一定可靠。稳压管和二极管都有二极管特性,你可以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一下,看看正向电压是不是在0.6V以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单向导通,我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告诉你这是二极管呢?因为一般也只有嵌位二极管会这么做。置于你为什么测不出来导通可以想一下其他愿意

网友E:
3个脚分别接什么元件或者3个脚对地电压分别是多少?钳位二极管3个脚应该是VCC,输入,GND。从测试数据看钳位二极管的可能性不大(中间脚电压11.5V)

网友I:
如果您了解 PCB 的详细功能,就可以推断出 PCB 上的器件类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个脚分别接什么元件或者3个脚对地电压分别是多少?钳位二极管3个脚应该是VCC,输入,GND。从测试数据看钳位 ...

12V稳压二极管了解一下

网友J:
二极管应该是,你测电阻

网友K:
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L:
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片二极管?

网友M:
看上去两只黑色的像电感,用万能表测一下

网友N: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单向导通,我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有可能是电容,测电阻会给电压进去,电容就直接充电了,电容有通交隔直的作用,所以测不出电阻

楼主:
是我水平不够啊,这个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