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子温控风扇pwm 求指导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2-02):
如何在普中的板子上生效
温控风扇
越高级越好

网友A:
最麻烦的数码管部分帮你改成普中的了,其他应该很简单了..你自己看看你电机和 ds18b20接哪个口的 自己进去改下就行了

网友B:
我也在找这种诶!

网友C(2022-05-06):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的数码管部分帮你改成普中的了,其他应该很简单了..你自己看看你电机和 ds18b20接哪个口的 自己进去改 ...

请问作者,电机部分怎么接哇,为什么驱动不了电机

网友D:
电机接那个端口

网友E:
风扇怎么接

网友F:
太复杂了模糊不清

网友F:
不好找,需要专业人士!

网友G: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put = P2^0;        //
uchar period = 250;
uchar high = 70;
uchar tcount = 0;

void main()
{
        TMOD = 0x10; // set Timer1, working at mode 1(16 bit timer)

        TH1 = 0xFE;
                                TL1 = 0x0C;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while(1)
                                {
                                        if(tcount>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count=0;
                                        }
                                        if(tcount <3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output=1;
                                        }
                                        else
                                        {
                                                output=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 = 0xFE;
                                TL1 = 0x0C;
        tcount++;

}

这个改了,频率你自己改

网友H:
温控风扇是需要采集温度的,在对应的温度下改变单片机输出的PWM占空比来调整电机转速,甚至在低转速到高转速之间还要改变PWM的频率来降低电机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