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什么芯片可以存存一首歌曲的吗?用单片机调用

楼主(2021-12-02):
使用单片机调用该芯片的歌曲播放,请问一下有哪些芯片可以

网友A:
你上某一个宝搜一下 有不少 前一阵我还用来着

我是图方便买的模块 连功放都带了 串口给指令就播放预存的MP3文件 貌似可以单独买片子自己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某一个宝搜一下 有不少 前一阵我还用来着

我是图方便买的模块 连功放都带了 串口给指令就播放预存的 ...

具体一点?

网友B:
I2C的24C1024不够用的话,就用 AT45DB161

网友C:
WT588D 是比较廉价的MP3播放芯片了,有自带空间的,也有外接FLASH版本,有模块的,也有芯片的,看你需要了。

网友D:
W25Q32,4MB,够了吗?不够就Q64/Q128/Q256....

网友E:
JQ8400,JQ8900....

网友F:
挂一个SPI FLASH芯片,不要放在单片机,大容量单片机价格太贵了

网友A:
我买的叫QJ004 很早买的 最近弄的时候去要手册 说是更新到QJ008 反而我买的已经没资料了 好在指令基本一样

你看看别人回的 再搜一下 这种东西挺多的 可能更合适你用

楼上说的自己写当然是可以的 只是要研究解码什么的 我精力有限 没时间研究那么多东西 所以买现成的

网友G:
可以找MP3类的语音解码芯片,比如WT2003 JQ8900这些都可以,和单片机用串口通信

网友H:
用单片机来播放音乐?
BJ1552
这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

网友I:
用BY8301+W25Q64+单片机串口控制

网友J:
你可以看下可以连接内存卡的MP3解码芯片,型号有很多,可以用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