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采集编码器 脉冲数

楼主(2021-12-02):
为什么我用32 测同一个直流电机编码器,给相同但是相反的pwm波,采集到的脉冲数会不一样呢。按理来说,正转采集到那么多个脉冲,反转不应该也是那么多个脉冲吗?

网友A:
你的PWM相同却相反是说占空比相同?但是输出方向相反吗?如果是的话你首先确定点击转动速度是否一样,通过肉眼确定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速有时候不一样 我说不出理论 只是遇到过 系统完全一样 正反转转速就是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相同却相反是说占空比相同?但是输出方向相反吗?如果是的话你首先确定点击转动速度是否一样,通过 ...

好的,谢谢提醒,我去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速有时候不一样 我说不出理论 只是遇到过 系统完全一样 正反转转速就是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个 ...

好的,我去看看,他就是正好四倍关系,奇奇怪怪的,勉强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速有时候不一样 我说不出理论 只是遇到过 系统完全一样 正反转转速就是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个 ...

您发的网址我看不到了。可以重新发我看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他就是正好四倍关系,奇奇怪怪的,勉强也能用

你再仔细观察下  你正转是不是刚好给的20%的占空比,反转也是20%的话  那么说明就是电平方向不对,有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你结合你的电路在对PWM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很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观察下  你正转是不是刚好给的20%的占空比,反转也是20%的话  那么说明就是电平方向不对,有可能 ...

好的,我现在去测试看看,感谢您的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