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 PWM DMA问题

楼主(2021-12-02):
今天想用stmf103c8t6 做一个PWM DMA实验  用一个数组输出占空比的波形,但是怎么也没有输出,所以就发的论坛里,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找出问题,多谢!
#include "main.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define NUM 10

uint16_t  send_Buf[NUM] = {0};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2, TIM_CHANNEL_1);

}

void WS2812()
{
      for (i = 0; i < NUM; i++)
     {
          send_Buf[i] = 20 * (i + 5);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2, TIM_CHANNEL_1,(uint32_t*)send_Buf,NUM);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DMA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WS2812();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问题已找到

网友A:
楼主我写的和你的也差不多,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