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我这个超神波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21-12-02):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我写的东西在屏上显示不了距离,在lcd和oled上面都不行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lcd12864c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ltrasonic.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buzzer = P0^2;

u8 distance = 0;                                //距离
u8 distance_alarm = 20;        //警报距离
u8 count =0;                                                //所用时间

bit flag =0;                                        //溢出标志位
bit flag200ms = 0;                //200ms标志位
bit flag100ms = 0;                //100ms标志位

//蜂鸣器初始化
void buzzer_init(){
        P0M0=1;                        //开漏输出
        P0M1=1;
        buzzer=0;
}

//外部中断0配置
void int0_init(){
        IE0  = 0;
        IT0 = 1;         //中断类型,下降沿
        EX0 = 1;         //外部中断0允许位
        EA = 1;                //开启总中断
}

//外部中断1配置
void int1_init(){
        IE1  = 0;
        IT1 = 1;         //中断类型,下降沿
        EX1 = 1;         //外部中断1允许位
        EA = 1;                //开启总中断
}
//定时中断0
void t0_init(){
        AUXR|=0x80;                //工作于1T模式
        TMOD&=0xF0;                //模式0
        TH0 = 0x1C;                                                                 //1ms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定时中断1
void t1_init() {
    AUXR &= 0xBF;
    TMOD &= 0x0F;
    TMOD |= 0x10;
    TL1 = 0;
    TH1 = 0;
    TF1 = 0;
}
//显示距离
void display_distance(){
        u8 buf[3];
        buf[2] = distance / 1 % 10;                        //个位
        buf[1] = distance / 10 % 10;                //十位
        buf[0] = distance / 100 % 10;                //百位

        OLED_ShowChar(96,4,buf[0],8);
        OLED_ShowChar(104,4,buf[1],8);
        OLED_ShowChar(112,4,buf[2],8);
        delay_ms(10);
        co_disp_one(2,4,buf[0]);
        co_disp_one(2,5,buf[1]);
        co_disp_one(2,6,buf[2]);
}
//显示报警距离
void display(){
        u8 buf[3];
        buf[2] = distance_alarm / 1 % 10;                        //个位
        buf[1] = distance_alarm / 10 % 10;                //十位
        buf[0] = distance_alarm / 100 % 10;                //百位

        co_disp_one(3,4,buf[0]);
        co_disp_one(3,5,buf[1]);
        co_disp_one(3,6,buf[2]);
        delay_ms(10);
}
//检测距离
void check(){
        if(distance > distance_alarm){
                buzzer = 1;
        }else{
                buzzer = 0;
        }
}

void main(){
        int0_init();
        int1_init();
        t0_init();
        t1_init();

        GPIO_Init_Ult();//超声波初始化
        GPIO_Init_Lcd();
        lcd_init();                        //lcd初始化
        clrram();                                //清空显示
        lcd_display();        //初始界面
        delay_ms(500);
        GPIO_Init_Oled();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display();                //初始界面
        delay_ms(500);
        buzzer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while(1){
                if(flag100ms){                                //100ms
                        flag100ms = 0;
                        display();
                        check();
                }else if(flag200ms){        //200ms
                        flag200ms = 0;
                        RX = 1;
                        StartModule();        //发送脉冲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 !TF1);                //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if(flag == 1){        //溢出
                                flag = 0;
                                distance = 0;  //距离太远
                        }else{
                                count = TH1;
                                count <<= 8;
                                count |= TL1;
                                distance = (u8)((unsigned long)count * 17 / 1000);    //距离
                        }
                        TH1 = 0;    //复位定时器
                        TL1 = 0;
                        display_distance();
                }
        }
}

//外部中断0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distance_alarm+=5;
}
//外部中断1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distance_alarm-=5;
}
//定时中断0
void time0() interrupt 1{
        static u8 i=0;
        TH0 = 0x1C;                                                                 //1ms
  TL0 = 0x18;
        i++;
        if(i==199){                //0.2s
                i=0;
                flag200ms=1;
        }else if(i==99){        //0.1s
                flag100ms=1;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flag = 1;
}lcd的程序
#include "lcd12864cx.h"
#include "oledfont.h"

uchar code str1[]={"当前距离"};
uchar code str2[]={"当前报警"};
uchar code str3[]={" CM "};

void GPIO_Init_Lcd()
{
        P0M0=0;
        P0M1=0;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3M0=0;
        P3M1=0;
        P4M0=0;
        P4M1=0;
        P5M0=0;
        P5M1=0;
}
void delay_yjp(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dat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dat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lcd_cmd()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 & 0xf0);
        sendbyte((cmd << 4) & 0xf0);
        delay_yjp(2);
}

/********************************************************************
* 名称 : lcd_dat()
* 功能 : 写串口数据
* 输入 : dat
* 输出 : 无
***********************************************************************/
void lcd_dat(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0xf0);
        sendbyte((dat<<4)&0xf0);
        delay_yjp(2);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co_disp_one(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x==0)x=0x80;
  if(x==1)x=0x90;
        if(x==2)x=0x88;
        if(x==3)x=0x98;
  lcd_cmd(0x30);
  lcd_cmd(x+y);
  lcd_dat(dat); /*显示数组chn中第a个字符*/
}

/*---------------显示字符----------------*/
void co_disp(uchar x,uchar y,uchar a,uchar b ,uchar code *chn)
{
  if(x==0)x=0x80;
  if(x==1)x=0x90;
        if(x==2)x=0x88;
        if(x==3)x=0x98;
  lcd_cmd(0x30);
  lcd_cmd(x+y);
  lcd_dat(chn[a]); /*显示数组chn中第a个字符*/
        lcd_dat(chn[b]); /*显示数组chn中第b个字符*/
}
/*---------------显示汉字----------------*/
void cn_disp(uchar x,uchar y,uchar lie ,uchar code *chn)
{
        if(x==0)x=0x80;
  if(x==1)x=0x90;
        if(x==2)x=0x88;
        if(x==3)x=0x98;
  lcd_cmd(0x30);
  lcd_cmd(x+y);
  lcd_dat(chn[2*lie]);        /*根据时序:数据传输分两次,第一次传输高4位,第二次传输低4位,因一个字占用两个地址故乘以2。*/
  lcd_dat(chn[2*lie+1]);
}
/*--------------清DDRAM------------------*/
void clrram (void)
{
   lcd_cmd(0x30);
   lcd_cmd(0x01);     //清除显示指令。
   delay_yjp(180);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void)
{
        CS=1;              /*串行传输片选信号选通*/
        PSB=0;             /*串行通信模式*/
  lcd_cmd(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lcd_cmd(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_yjp(100);
  lcd_cm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cm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void lcd_display(){
        uchar i;
        for(i=2;i<6;i++){
                cn_disp(0,i,i,str1);
        }
        for(i=1;i<8;i++){
                cn_disp(1,i,i,str2);
        }
        for(i=0;i<4;i++){                        //当前距离
                cn_disp(2,i,i,str3);
        }
        for(i=6;i<8;i++){                        // CM
                co_disp(2,i,(i-6),(i-4),str5);
        }
        for(i=0;i<4;i++){                        //当前警报
                cn_disp(3,i,i,str4);
        }
        for(i=6;i<8;i++){                        // CM
                co_disp(3,i,(i-6),(i-4),str5);
        }
}
oled的程序
void oled_display()   /*显示主界面“”*/
{
        OLED_ShowCHinese(48,0,0);
        OLED_ShowCHinese(64,0,1);
        OLED_ShowCHinese(80,0,2);
        OLED_ShowCHinese(96,0,3);

        OLED_ShowCHinese(24,2,4);
        OLED_ShowCHinese(40,2,5);
        OLED_ShowCHinese(56,2,6);
        OLED_ShowCHinese(72,2,7);
        OLED_ShowCHinese(88,2,8);
        OLED_ShowCHinese(104,2,9);
        OLED_ShowCHinese(120,2,10);

        OLED_ShowCHinese(24,4,11);//当
        OLED_ShowCHinese(40,4,12);//前
        OLED_ShowCHinese(56,4,13);//距
        OLED_ShowCHinese(72,4,14);//离
        OLED_ShowChar(88,4,':',8);//:
        OLED_ShowChar(96,4,'0',8);//0
        OLED_ShowChar(104,4,'0',8);//0
        OLED_ShowChar(112,4,'0',8);//0
        OLED_ShowChar(120,4,'C',8);//C
        OLED_ShowChar(128,4,'M',8);//M

}
void GPIO_Init_Oled()
{
        P0M0=0;
        P0M1=0;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3M0=0;
        P3M1=0;
        P4M0=0;
        P4M1=0;
        P5M0=0;
        P5M1=0;
        P6M0=0;
        P6M1=0;
}

void IIC_Start()//IIC协议规定当时钟线为高,数据线由高变为低时,为启动信号。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

void IIC_Stop()//IIC协议规定当时钟线为高,数据线由低变为高时,为终止信号。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应答信号是在第九个时钟脉冲期间,要等待从机将数据线变为低电平。
{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void Write_IIC_Byte(uchar IIC_Byte)
{
        uchar i;
        u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IIC协议规定,只有时钟线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电平才允许变化。
        for(i=0;i<8;i++)
        {
                m=da;
                m=m&0x80;//提取最高位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数据由高至低一位一位传输。
                OLED_SCLK_Set();//高电平期间数据保存稳定。
                OLED_SCLK_Clr();//低电平期间保证下一次移入的次高位数据有效。即释放总线。
                }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第9个时钟脉冲作为应答信号的输出脉冲,此处并未等待应答信号,默认应答成功,此条语句只是为了匹配IIC的传输协议。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Data(u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char dat,uchar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x取值范围为;0-255;y取值范围为:0-7。*/
        void OLED_Set_Pos(uchar x, u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设置列地址高四位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设置列地址低四位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关闭一个屏幕共8页,每一页有128个点阵。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7
size:选择字体 16/12 */
void OLED_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r,uchar Char_Size)
{
         u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因为oledfont.h中常用字符取模数组F8X16[]是一‘ ’开始且连续,此处求取的是chr在数组中的位置。*/
                if(x>Max_Column-1)
      {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char m,uchar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char x,uchar y,u32 num,uchar len,uchar size2)
{
        uchar t,temp;
        u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chr,u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x:列地址(0-255);y:页地址(0-7)。*/
void OLED_Show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no)
{
        u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char x0, uchar y0,uchar x1, uchar y1,uchar *BMP)
{
uint j=0;
u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OLED控制器SSD1306,由OLED供应商或数据手册提供,无需深究。*/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const uchar code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uchar code Hzk[][32]={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C8,0x54,0x52,0xD1,0x12,0x94,0x08,0xD0,0x1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01,0xFF,0x12,0x92,0xFF,0x00,0x5F,0x80,0x7F,0x00,0x00},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10,0x10,0xD0,0xFF,0xD0,0x10,0x10,0x1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11,0x08,0x04,0x03,0x00,0xFF,0x00,0x03,0x04,0x08,0x00},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FE,0x22,0x5A,0x86,0x10,0x0C,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14,0x0C,0x00},
{0x00,0xFF,0x04,0x08,0x07,0x80,0x41,0x31,0x0F,0x01,0x01,0x3F,0x41,0x41,0x71,0x00},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A0,0x9E,0x82,0x82,0x82,0x9E,0xA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3F,0x90,0x88,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41,0x80,0x80,0x00},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24,0x24,0x24,0x24,0xBF,0x64,0x24,0x34,0x28,0x24,0x22,0x20,0x20,0x00},
{0x10,0x08,0x04,0x02,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4,0x74,0x54,0x55,0x56,0x54,0x74,0x04,0x00,0xFE,0x02,0x22,0xDA,0x06,0x00,0x00},
{0x10,0x11,0x51,0x91,0x7D,0x0B,0x09,0x08,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00,0x00},

{0x08,0x88,0x88,0xFF,0x88,0xA8,0x10,0xE8,0x27,0x24,0xE4,0x34,0x2C,0xE0,0x00,0x00},
{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0,0x3F,0x42,0x42,0x43,0x42,0x42,0x43,0x70,0x00},

{0x44,0x84,0x14,0x64,0x0F,0x24,0xA4,0x24,0x24,0xE4,0x2F,0x24,0xA4,0x24,0x04,0x00},
{0x08,0x09,0x78,0x04,0x03,0x04,0x04,0x05,0x04,0xFF,0x04,0x05,0x04,0x04,0x04,0x00},

{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0x00,0x3E,0x22,0xE2,0x22,0x3E,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0},
{0x20,0x3F,0x20,0x1F,0x11,0x11,0x00,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7,0x40,0x00},

{0x04,0x04,0x04,0xF4,0x84,0xD4,0xA5,0xA6,0xA4,0xD4,0x84,0xF4,0x04,0x04,0x04,0x00},
{0x00,0xFE,0x02,0x02,0x12,0x3A,0x16,0x13,0x12,0x1A,0x32,0x42,0x82,0x7E,0x00,0x00},
};

超声波的程序
include "stc15.h"
#include "ultrasonic.h"

void GPIO_Init_Ult(){
        P1M0=0;
        P1M1=0;
}

void delay_ms(u16 z)
{
        u8 i;
        while(z--)
                for(i=0;i<120;i++);
}

//启动模块
void StartModule()
{
          TX=1;
                delay_ms(20);
          TX=0;
}

网友A:
有一说一兄弟,你最好还是贴出来发个贴,你这样别人帮你看的时候还得花黑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兄弟,你最好还是贴出来发个贴,你这样别人帮你看的时候还得花黑币下载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