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佬能改一下单片机程序错误,感谢万分

楼主(2021-12-02):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sbit SCL=P1^0; //串行时钟
sbit SDA=P1^1; //串行数据

sbit Xintiao =P1^5;                                         //脉搏检测输入端定义
sbit speaker =P0^1;                                                 //蜂鸣器引脚定义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Oled数据写入***********/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Oled命令写入***********/
void OLE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功能描述: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Init(void);//Oled初始化函数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OLED 设置坐标************************************/
void Tim_Init();                                     //定时器
void OLED_CLS(void);/*********************OLED复位************************************/
void Uart_Init(void)//串口初始化程序;115200bps;晶振11.0592MHz;串口方式1
{
  SCON = 0x50;//设置为八位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定时器1设置为1T模式
  TMOD = 0x20;//定时器1为模式2(八位自动重载)
  TL1 = 0xFD;//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1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EA = 1;//打开总中断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
        SBUF = dat;//将dat的值传给SBUF寄存器,然后寄存器发送数据到串口上
        while (TI == 0);//等待数据发送完毕(数据发送完毕后,TI会自己置1)
  TI=0;//手动清零
}

void Send_String(char *buf)//定义一个发送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buf != '\0')//检测这个字符串是否到结尾
        {
                Send_Byte(*buf++);//发送字符串中的每一位
        }
}

void delayus(uchar n)  //定义延时为us级的延时函数
{
  while(n--);
}

void delay_ms(uint z)//定义延时为ms级的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614;y>0;y--);
}
void delay5ms(void)   //5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void Delay1000ms()//定义延时为1s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Xintiao_Change=0;           //心跳改变
uint  Xintiao_Jishu;        //心跳计数
uchar stop;
uchar View_Data[3];
uchar View_L[3];
uchar View_H[3];
uchar Xintiao_H=100;        //脉搏上限
uchar Xintiao_L=60;                //脉搏下限

uchar View_Con;                        //设置的位(0正常工作,1设置上限,2设置下限)
uchar View_Change;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high;
   SDA = high;
   SDA = low;
   SCL = low;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low;
   SDA = low;
   SCL = high;
   SDA = high;
}

/**********************************************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SDA=high;
                else
                        SDA=low;
                SCL=high;
                SCL=low;
                IIC_Byte<<=1;
        }
        SDA=1;
        SCL=1;
        SCL=0;
}
void main()          //主函数
{
OLE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Tim_Init();                  //定时器
OLED_P8x16Str(0x80,16,"Heart Rate:     ");          //初始化显示
TR0=1;
TR1=1;                                  //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View_Change)//开始显示变量
    {
            View_Change=0;//变量清零
             if(stop==0)                          //心率正常时
          {
                 if(View_Data[0]==0x30)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View_Data[0]=' ';
          }
         else                                          //心率不正常(计数超过5000,也就是两次信号时间超过5s)不显示数据
          {
           View_Data[0]=' ';
           View_Data[1]=' ';
           View_Data[2]=' ';
          }

         switch(View_Con)
          {
           case 0: //正常显示
                  {
                           OLED_P8x16Str(0x80,16,"Heart Rate:     ");//显示一行数据
                           OLED_P8x16Str(0xc0,16,"                ");//显示第二行数据
                           OLED_P8x16Str(0xcd,3,View_Data);                         //第二行显示心率
                           break;
                          }
           case 1: //设置下限时显示
                  {
                           OLED_P8x16Str(0x80,16,"Heart Rate:     ");//第一行显示心率
                           OLED_P8x16Str(0x8d,3,View_Data);

                           View_L[0]=Xintiao_L/100+0x30;                //将下限数据拆字
                           View_L[1]=Xintiao_L%100/10+0x30;
                           View_L[2]=Xintiao_L%10+0x30;

                           if(View_L[0]==0x30)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View_L[0]=' ';

                           OLED_P8x16Str(0xC0,16,"Warning L :     ");//第二行显示下限数据
                           OLED_P8x16Str(0xCd,3,View_L);
                           break;
                          }
           case 2: //设置上限时显示(同上)
                  {
                          OLED_P8x16Str(0x80,16,"Heart Rate:     ");
                          OLED_P8x16Str(0x8d,3,View_Data);

                           View_H[0]=Xintiao_H/100+0x30;
                           View_H[1]=Xintiao_H%100/10+0x30;
                           View_H[2]=Xintiao_H%10+0x30;

                           if(View_H[0]==0x30)
                            View_H[0]=' ';

                          OLED_P8x16Str(0xC0,16,"Warning H :     ");
                          OLED_P8x16Str(0xCd,3,View_H);
                           break;
                          }
          }
        }
  }
}

  switch(Xintiao_Con)
{
   case 0:                         //默认Xintiao_Con是为0的
          {
                   if(!Xintiao)//每10ms(上面的定时器)检测一次脉搏是否有信号
                    {
                         Xintiao_Con++;//如果有信号,变量加一,程序就会往下走了
                        }
                   break;
                  }
   case 1:
          {
                   if(!Xintiao)           //每过10ms检测一下信号是否还存在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2:
          {
                   if(!Xintiao)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3:
          {
                   if(!Xintiao)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4:
          {
                   if(Xintiao)//超过30ms一直有信号,判定此次是脉搏信号,执行以下程序
                    {
                         if(Xintiao_Change==1)//心率计原理为检测两次脉冲间隔时间计算心率,变量Xintiao_Change第一次脉冲时为0的,所有走下面的else,第二次走这里
                          {
                           View_Data[0]=(60000/Xintiao_Jishu)/100+0x30;
                   View_Data[1]=(60000/Xintiao_Jishu)%100/10+0x30;
                   View_Data[2]=(60000/Xintiao_Jishu)%10+0x30;

                           if(((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H)||((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L))//心率不在范围内报警
                            speaker=1;                        //蜂鸣器响
                           else
                            speaker=0;                        //不响

                           View_Change=1;           //计算出心率后启动显示
                           Xintiao_Jishu=0;           //心跳计数清零
                           Xintiao_Change=0;   //计算出心率后该变量清零,准备下次检测心率
                           stop=0;                           //计算出心率后stop清零
                          }
                         else//第一次脉冲时Xintiao_Change为0
                          {
                           Xintiao_Jishu=0;        //脉冲计时变量清零,开始计时
                           Xintiao_Change=1;//Xintiao_Change置1,准备第二次检测到脉冲时计算心率
                          }
                         Xintiao_Con=0;        //清零,准备检测下一次脉冲
                         break;
                        }
                  }
  }
}
/**定时器T0工作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
TL0=0x18;                   //重新赋初值
Xintiao_Jishu++;  //心跳计数加
if(Xintiao_Jishu==5000)//心跳计数大于5000
  {
   Xintiao_Jishu=0;                //数据清零
   View_Change=1;                //显示位置1
   Xintiao_Change=0;        //置零,准备再次检测
   stop=1;           //心跳计数超过5000后说明心率不正常或者没有测出,stop置1
   speaker=0;  //关闭蜂鸣器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_Init()
{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T0中断允许开关
ET1=1;                          //打开T1中断允许开关
TMOD=0x11;                  //设定定时器状态
TH0=0xfc;                   //1ms
TL0=0x18;                   //赋初值

TH1=0xd8;                   //10ms
TL1=0xf0;                   //赋初值
}
/**在指定地址显示指定数量的指定字符**/
void OLE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OLED写命令************************************/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500);//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Set_Pos(0,0);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OLED复位************************************/
void OLE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0);
        }
}

网友A:
编译器提示的什么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提示的什么错误?

花括号不对称

楼主:
我显示的不是这个错误

csb.c(23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witch', expected 'hdata'
csb.c(23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提示的什么错误?

我显示的错误

csb.c(23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witch', expected 'hdata'
csb.c(23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但是我一直有看,一直在找,没找到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显示的不是这个错误

花括号去掉后,错误还是这个,没有变

网友C:
要么break往外挪一层,要么添加上default分支。

网友D:
给你的main()函数简化了一下,得到这个:
void main()          //主函数
{
OLE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View_Change)//开始显示变量
    {
            View_Change=0;//变量清零
             if(stop==0)                          //心率正常时
          {
          }
         else
          {
          }

         switch(View_Con)
          {
           case 0:
           case 1:
           case 2:
          }
        }
  }
}

  switch(Xintiao_Con)

这最后一行算什么?

网友E:
1.主函数花括号不对称,6个函数没有调用。
2.Xintiao_Con变量没有定义
3.F8X16[]数组没有定义
4.delay(.... )没有此函数名
5.Brightness变量没有定义
6.X_WIDTH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括号去掉后,错误还是这个,没有变

括号问题导致出错,不要用系统自带的记事本、写字板什么的。
一般都用专业编程软件,我用的VS2019,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此处有一个右花括号,左花括号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主函数花括号不对称,6个函数没有调用。
2.Xintiao_Con变量没有定义
3.F8X16[]数组没有定义

能力不够,大佬能帮我改一下吗,很急,我可以补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力不够,大佬能帮我改一下吗,很急,我可以补偿

你这程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程序框架有严重问题,根本没法改。除非从头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程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程序框架有严重问题,根本没法改。除非从头写。

像这样的程序,程序逻辑就有很多问题,有部分软件延时的delay什么函数全删,全部定时器中断处理。
还有这么多行 OLED_WrCmd 不如直接for循环发送unsigned  char code 数组,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