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保安电路与非门,如何选择电子元件和接线?

楼主(2021-12-02):
求大神教教如何卖零件和接线

网友A:
CD4011 7805 7806 8050 24V 开关电源  24v继电器。

网友B:
这图不确定因素太多基本上还无法给它定调,首先要确定电动机是单相还是三相、功率多少,才能确定 KA 型号尺寸,绘图制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不确定因素太多基本上还无法给它定调,首先要确定电动机是单相还是三相、功率多少,才能确定 KA 型号尺 ...

电动机用二极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1 7805 7806 8050 24V 开关电源  24v继电器。

二极管和三极管买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1 7805 7806 8050 24V 开关电源  24v继电器。

能帮忙详细的列个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