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WM控制LED实验程序

楼主(2021-12-02):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_ini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e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ic.h"

//函数声明区
void Key_Proc(void);
void Seg_Proc(void);
void Led_Proc(void);

unsigned char trans_function(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PWM_control();
void BUZZ_control(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long ms_Tick = 0;

//定时器减速区变量
unsigned int Key_Slow_Down;
unsigned int Seg_Slow_Down;
unsigned int Led_Slow_Down;

//按键专用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unsigned char Key_Old;
unsigned char Key_Down;

//数码管专用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string[10];
unsigned char seg_string1[5];
unsigned char seg_buf[8];
unsigned char pos=0;

//LED专用变量
unsigned char ucLed;

//其他变量定义
bit State_flag = 0;
unsigned char state = 1;
unsigned char light_Lv[10]={0,1,1,1,1,1,1,1,1,1};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  //pwm控制一个周期 20ms,放在计时器1中累加,20置零。
unsigned char interface_state = 1;  //页面状态。
unsigned int  interface_timer = 0;
bit BUZZ = 0; //用于限制蜂鸣器只关闭一次的变量。
bit BUZZ1;
unsigned char BUZZ_LV ;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1;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_2;
sbit delay = P0^4;
sbit Buzz = P0^6;

bit sparkle;
bit Error_waning;
bit Led_control_state;
unsigned int A;
long ms_Tick_sparkle;
unsigned char  V;

void main(void)
{
        Cls_Periheral();
        Timer1Init();
        Timer0Init();
        EA = 1;
        ucLed = 0xff;
        IP = 0X01;  //0000 1000
        while(1)
        {
                Key_Proc();
                Led_Proc();
                BUZZ_control();
                V =  Pfc_8591_Adc(0x43)/2.55/4;
        }

}

/* Timer1_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ms_Tick++;
        if (++timer_count == 23)  timer_count = 0;//pwm 50HZ;
        if (++timer_count_2 == 25)  timer_count_2 = 0;

        if (interface_timer == 10000)
        {
                interface_state = 1;
                interface_timer = 0;
        }
        if(Led_control_state == 0)
        interface_timer ++;

        if (++Key_Slow_Down == 10) Key_Slow_Down = 0;  //减速变量区,控制子函数的刷新频率
        if (++Led_Slow_Down == 100) Led_Slow_Down = 0;
        if (++Seg_Slow_Down == 500) Seg_Slow_Down = 0;

        Seg_Disp(seg_buf,pos);    //用于数码管显示
        if(++pos == 8)  pos=0;

        Seg_Proc();

        ucLed = PWM_control();
        Led_Disp(ucLed);         //用于LED显示
}

/* Timer0_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 (++timer_count1 == A)                  timer_count1 = 0;

}

void Key_Proc()
{
        if (Key_Slow_Down) return;
        Key_Slow_Down=1;

        Key_Value = Key_Read();
        Key_Down = Key_Value & (Key_Old ^ Key_Value);
        Key_Old = Key_Value;

        if(interface_state == 3) //PWM控制蜂鸣器声音大小
        {
                 switch(Key_Down)
                 {
                  case 4:
                                BUZZ_LV = 0;        break;
                        case 8:
                                BUZZ_LV = 1;        break;
                        case 12:
                                BUZZ_LV = 2;        break;
                        case 16:
                                BUZZ_LV = 3;        break;
                        case 9:
                                BUZZ_LV = 4;        break;
                        case 13:
                                BUZZ_LV = 5;        break;
                        case 17:
                                BUZZ_LV = 6;        break;
                        case 10:
                                BUZZ_LV = 7;        break;
                        case 14:
                                BUZZ_LV = 8;        break;
                        case 18:
                                BUZZ_LV = 9;        break;
                }
        }
        if(interface_state == 2)
        {
                switch(Key_Down)
                {
                        case 5 ://向右调节
                        if(state == 8) state = 0;
                        state ++;
                        break;

                        case 6 ://向左调节
                        if(state == 1) state = 9;
                        state --;
                        break;

                        case 4:
                                light_Lv[state] = 0;        break;
                        case 8:
                                light_Lv[state] = 1;        break;
                        case 12:
                                light_Lv[state] = 2;        break;
                        case 16:
                                light_Lv[state] = 3;        break;
                        case 9:
                                light_Lv[state] = 4;        break;
                        case 13:
                                light_Lv[state] = 5;        break;
                        case 17:
                                light_Lv[state] = 6;        break;
                        case 10:
                                light_Lv[state] = 7;        break;
                        case 14:
                                light_Lv[state] = 8;        break;
                        case 18:
                                light_Lv[state] = 9;        break;

      case 11:
                                Led_control_state = ~Led_control_state;
                        break;

                        case 15: //报警。
                        case 19:
                                Error_waning = 1;
                        break;
                        }
   }

         if(Key_Down == 7)  //界面状态调节
                {
                        if(interface_state == 3) interface_state = 0;
                        interface_state ++;
                }

  if(Key_Down)  interface_timer = 0; //若有键盘按下,则重新计时返回主页面的时间。

}

void Led_Proc(void)
{
        if (Led_Slow_Down) return;
        Led_Slow_Down = 1;

}

void Seg_Proc()
{
        if (Seg_Slow_Down) return;
        Seg_Slow_Down = 1;

        switch(interface_state)
        {

                case 1: //主界面 亮度表格
                        //因为sprintf打印%d超过4个会出现溢出,而keil5没有提供改进版,故分成两次打印。
                        sprintf(seg_string,"%d%d%d%d",(unsigned int)light_Lv[1],(unsigned int)light_Lv[2],(unsigned int)light_Lv[3],(unsigned int)light_Lv[4]);
                  sprintf(seg_string1,"%d%d%d%d",(unsigned int)light_Lv[5],(unsigned int)light_Lv[6],(unsigned int)light_Lv[7],(unsigned int)light_Lv[8]);
                  strcat(seg_string,seg_string1);
                break;

                case 2://当前选中闪烁

                if(Led_control_state == 0)
                {
                  sprintf(seg_string,"%d%d%d%d",(unsigned int)light_Lv[1],(unsigned int)light_Lv[2],(unsigned int)light_Lv[3],(unsigned int)light_Lv[4]);
                   sprintf(seg_string1,"%d%d%d%d",(unsigned int)light_Lv[5],(unsigned int)light_Lv[6],(unsigned int)light_Lv[7],(unsigned int)light_Lv[8]);
                  strcat(seg_string,seg_string1);

                                        if((ms_Tick - ms_Tick_sparkle)>=200)

                                ms_Tick_sparkle = ms_Tick;
                                sparkle ^= 1;

                                if(sparkle ==1)
                                {
                                        switch(state)
                                        {
                                                case 1:
                                                        seg_string[0] =  ' ';
                                                break;

                                                case 2:
                                                        seg_string[1] =  ' ';
                                                break;

                                                case 3:
                                                seg_string[2] =  ' ';
                                                break;

                                                case 4:
                                                seg_string[3] =  ' ';
                                                break;

                                                case 5:
                                                seg_string[4] =  ' ';
                                                break;

                                                case 6:
                                                seg_string[5] =  ' ';
                                                break;

                                                case 7:
                                                seg_string[6] =  ' ';
                                                break;

                                                case 8:
                                                seg_string[7] =  ' ';
                                                break;
                                        }

                                }

                        }

                else
                {
                  sprintf(seg_string,"%03.0f    ",(float)(4*V));
                }

                        break;

                case 3:
                        sprintf(seg_string,"-------%d",(unsigned int)BUZZ_LV);
                break;

        }

        Seg_Tran(seg_string,seg_buf);
}

/*****pwm亮度控制*****/
unsigned char PWM_control()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k = 5;
        if(Error_waning == 0 && Led_control_state == 0)
        {

                if(light_Lv[1]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1]*2.3 ) ucLed = ucLed | 0x01;                         //0000 0001
                        else ucLed = ucLed & ~0x01;
                }
                else
                        ucLed = ucLed & ~0x01;

                if(light_Lv[2]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2]*2.3 ) ucLed = ucLed | 0x02;                         //0000 0010
                        else ucLed = ucLed & ~0x02;
                }
                else
                        ucLed = ucLed & ~0x02;

                                if(light_Lv[3]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3]*2.3 ) ucLed = ucLed | 0x04;                         //0000 0100
                        else ucLed = ucLed & ~0x04;
                }
                else
                        ucLed = ucLed & ~0x04;

                if(light_Lv[4]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4]*2.3 ) ucLed = ucLed | 0x08;                         //0000 1000
                        else ucLed = ucLed & ~0x08;
                }
                else
                        ucLed = ucLed & ~0x08;

                if(light_Lv[5]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5]*2.3 ) ucLed = ucLed | 0x10;                         //0001 0000
                        else ucLed = ucLed & ~0x10;
                }
                else
                        ucLed = ucLed & ~0x10;

                if(light_Lv[6]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6]*2.3 ) ucLed = ucLed | 0x20;                         //0010 0000
                        else ucLed = ucLed & ~0x20;
                }
                else
                        ucLed = ucLed & ~0x20;

                if(light_Lv[7]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7]*2.3 ) ucLed = ucLed | 0x40;                         //0100 0000
                        else ucLed = ucLed & ~0x40;
                }
                else
                        ucLed = ucLed & ~0x40;

                if(light_Lv[8] != 0) //不区分0亮度的话,灯熄灭不了。
                {
                        if( timer_count <= light_Lv[8]*2.3 ) ucLed = ucLed | 0x80;                         //1000 0100
                        else ucLed = ucLed & ~0x80;
                }
                else
                        ucLed = ucLed & ~0x80;

  }
        else if(Error_waning == 1 && Led_control_state == 0)               //LED闪烁报警
        {
                while (k)
                {
                         for(i=0;i<9;i++)    //控制亮度等级

                         for(j=0;j<4;j++)   //控制当前亮度等级的循环次数
                         {
                                 Led_Disp(0Xff);   //全亮
                                 Delay(i+1);       //亮的时间
                                 Led_Disp(0x00);//        全灭
                                 Delay(9-i);       //灭的时间
                         }
                        k--;
          }
          Error_waning = 0;
         }

         else if (Led_control_state)
         {
                 if(timer_count_2 <= V) ucLed = 0xFF;        //
                        else ucLed = 0x00;
         }

        if(interface_state == 3)  //PWM调频控制蜂鸣器
                {
                                switch(BUZZ_LV)
                        {
                                case 0:
                                        BUZZ1 = 0;
                                break;

                                case 1 :
                                        A = 20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case 2:
                                  A = 10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3:
                                  A = 5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4:
                                //  A = 30;
                                A = 30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5:
                                  //A = 20;
                                        A = 40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6:
                                  A = 14;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7:
                                  A = 10;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8:
                                  A = 4;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case 9:
                                  A = 2;
                                  if(timer_count1<=A/2) BUZZ1 = 1;
                                  else BUZZ1 = 0;                                break;
                                break;

                        }
                }

        return ucLed;
}

/*****蜂鸣器控制函数*****/
void BUZZ_control(void)
{
          if(interface_state == 3  && BUZZ1 ==1 && BUZZ == 0)
                {
                        BUZZ = 1;
                        Buzz = 1;              //打开蜂鸣器
                        delay = 0;
            P2=P2 & 0X1F | 0Xa0; //Y5  开蜂鸣器
            P2 &= 0X1F;
                }

                if(interface_state == 3 && BUZZ1 == 0 && BUZZ == 1)
                {
                        BUZZ = 0;
                        Buzz = 0; //
                        delay = 0;
            P2=P2 & 0X1F | 0Xa0; //Y5  关蜂鸣器
            P2 &= 0X1F;
                }

                if(interface_state <3 && BUZZ == 1)
                {
                        BUZZ = 0;
                        Buzz = 0;
                        delay = 0;
            P2=P2 & 0X1F | 0Xa0; //Y5  关蜂鸣器
            P2 &= 0X1F;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i;
        while(num--)
        for(i=0;i<628;i++);     //晶振频率为12MHZ则震动一次周期为(1/12M)S\ 数量级为  um  执行628次,需要时间≈1ms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