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语言计算问题

楼主:
求助 C语言问题。
在C语言 123.456×3≠370.368
123.456×3=370.36799999999999999999999
number数据   转字符  char数据时,做了位数限制。

如果,不做限制,一点转换就没有了响应。只能任务管理器里结束进程。或者长按电脑电源。。。
想关机,开始菜单也没有反应。。。。

网友A(2021-12-03):
你是在用c++搞什么开发哎,请问一下。

网友B:
明显是number_char()的行为不符合你的预期,那就重写好了。

网友C:
精度问题,四舍五入就好了

网友D:
正常的  精度问题,C++和C里面都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XX.000000000000000000000001这种小数点后面多了那么个1,自己处理一下就好了 ,别大惊小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用c++搞什么开发哎,请问一下。

无聊时间,学点编程。打发无聊时间。。。。

网友F:
这个是精度问题

网友B:
我把出问题的函数提出来,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void number_char(double num ,char *pch)
{
        int i=0, j=0;
        long k=1, zs=0;
        while((long)num > 10*k)
                k *= 10;
        for(i=0; k>=1;i++)
        {
                pch[i] = ((long)num)%(10*k)/k+48;
                k /= 10;
        }
        pch[i]=46;
        for(j=0; j<i; j++)
        {
                zs *= 10;
                zs += pch[j]-48;
        }
        num -= zs;
        while(num > 0.0000001 && i<18)
        {
                num *= 10.0;
                i++;
                pch[i] = ((long)num)/1+48;
                num = num- ((long)num)/1;
        }
}

网友G:
精度问题,重新改一下就行

网友H:
修改一下精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