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输入单片机引脚,还要再搭个指示电路,为何不能用

楼主(2021-12-03):
电路如图

电路如图

如图,KEY6脚既去单片机检测按键状态,又去控制三个指示灯,电路搭好后,为什么一给按键信息,单片机工作状态就紊乱了,有什么别的电路好实现吗?

楼主:
图呢,图被吃了?

网友A:
给按键信息是单片机给的么?还是手动按按键

网友B:
没有B极限流电阻,按键按下后3.3V电源近似对地短路,单片机当然不能工作,LED也不会亮。

网友C:
不知图全不全,图中按键后相当于电源通过Q3短路,如果电源给力Q3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图全不全,图中按键后相当于电源通过Q3短路,如果电源给力Q3会烧掉

图全了,怎么会通过Q3短路呢,3.3到按键过个R1,10K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按键信息是单片机给的么?还是手动按按键

手动按键,单片机根据电平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B极限流电阻,按键按下后3.3V电源近似对地短路,单片机当然不能工作,LED也不会亮。

3.3V不是经过R1吗?怎么会近似对地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3.3V不是经过R1吗?怎么会近似对地短路?

你三级管那边的 3V3 没有电阻, 你把三级管看成一个二级管,你3V3通过2级管接地 是不是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三级管那边的 3V3 没有电阻, 你把三级管看成一个二级管,你3V3通过2级管接地 是不是对地短路?

有点懂了,从E极流进B极流出的那些电流,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全了,怎么会通过Q3短路呢,3.3到按键过个R1,10K的电阻呢

你这个图稍改一下即可,R1电阻上边不要接3.3V,改接Q3基极,基极就不要接KEY6了,OK!  其实把3只发光管的电流控制在20mA以内就不用三极管了,直接驱动LED已经够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稍改一下即可,R1电阻上边不要接3.3V,改接Q3基极,基极就不要接KEY6了,OK!  其实把3只发光管的 ...

我搭个电路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