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检测波形时表棒上的鳄鱼夹必须接吗?

楼主(2021-12-03):
我的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型号的,表棒钩子勾到检测信号上,鳄鱼夹夹到检测电路板上的地极时,LCD屏花掉了,没有显示。但是示波器检测到还是有波形输出。我想说的是如果只夹检测信号,鳄鱼夹不夹的话,那么显示屏不会花掉,请问这个鳄鱼夹在检测信号时是不是必须要接,可不可以不接?

网友A:
不夹的话你的信号回路在哪里?探头当天线用吗?

网友B:
LCD屏花掉,可能是探头带宽不够,阻抗、输入电容影响了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C:
既然啥都有,直接试试就知道答案了,何必多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屏花掉,可能是探头带宽不够,阻抗、输入电容影响了电路正常运行。

那请问我应该怎样弄才不让LCD屏花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应该怎样弄才不让LCD屏花掉。

你板子那么大一块,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接地吧,多换几个地方接地试试看,再不行接个0欧电阻接地试试看。都不行的话,就不是简单的办法可以办到的了。只是临时测试的话,忍忍就过去了。如果必须的话,就要考虑改变电路了。

网友E:
低还是要接的,换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板子那么大一块,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接地吧,多换几个地方接地试试看,再不行接个0欧电阻接地试试 ...

如图,这就是我的开发板,图上放大我做了标记的,一个接地,一个接信号线。我在想为什么屏会花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应该怎样弄才不让LCD屏花掉。

屏用电池供电试试,并将探头打到10x档。

网友F: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可以用一个衰减探头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用电池供电试试,并将探头打到10x档。

我后来是断电后先把探头夹上,然后给单片机上电。LCD屏不花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研究它了。。。

网友G:
示波器的档次比较低,干扰你的开发板了,把探头换X100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