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关于RTX5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教各位坛友关于RTX51的一个问题:RTX51每个任务在运行时执行在每个动作不是以INT_CLOCK        EQU        10000这个为基准的?看下面程序:
/******************************************************************************/
/*    Task 2 'job2':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2)    */
/******************************************************************************/
job2 () _task_ 2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counter2++;                       /* increment counter 2                  */
    if ((counter2 & 0xFFFF) == 0)  {  /* signal overrun of counter 2          */
      os_send_signal (3);             /* to task 3                            */

     LED2 = ~LED2;
    }
  }
}

观察变量运行结果,counter2每600多毫秒翻转一次,晶振12M,如果按晶振为基准的话应该是65535就是65毫秒翻转一次,所以时间上有些不对。如果以INT_CLOCK为基准的话应该是600多秒翻转一次,所以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首先你的单个任务没有释放CPU,然后你看看A51文件里有个TIMESHARING,定义如果一个任务不释放cpu,给他限定的切换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单个任务没有释放CPU,然后你看看A51文件里有个TIMESHARING,定义如果一个任务不释放cpu,给他限定 ...

谢谢您,如果释放MCU的话对延时有没有影响?还是延时后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