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测量线有没有通电

楼主(2021-12-03):
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单片机测量线有没有通电,用万用表太麻烦了。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嘛

网友A:
接触的还是不接触的?

网友B:
多大电压电流? 交流直流? 可以串电阻加光耦隔离。

网友C:
用单片机也太麻烦了,简单电路几个元件就搞定的事,可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的还是不接触的?

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也太麻烦了,简单电路几个元件就搞定的事,可百度

主要是能检测线有没有坏掉,那根线坏了

网友D:
同问,非接触式的

网友E:
兄弟电压也需要的

网友F: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电压比较器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