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STLINK烧写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教坛友STLINK烧写问题:KEIL能连接STLINK并烧写,而STLINK UNILITY 却连不上STLINK 并烧不了,显示找不到ID,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盗版STLINK老毛病了,拔掉重新插之后再在STLINK Utility里面刷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STLINK老毛病了,拔掉重新插之后再在STLINK Utility里面刷新一下

谢谢,买了之后压根就没连上过,问客服也不回应,但KEIL正常。

网友B:
可能是供电不足,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C:
u盘那种的stlink毛病巨多

网友D:
重新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接错问题,可能是芯片也有盗版的,以前很多国产芯片就是。

网友E:
盗版的不好用,多花几十块买个正版的稳定又好用

网友F:
什么牌子的,避避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