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PCB电路板快速反推单片机板子的原理图?

楼主(2021-12-03):
(图片)

网友A:
个人看法:多看一些经典的、常用的电路,用AD软件记录绘制保存或者手绘
1、比如三极管(npn和pnp)控制电路(控制继电器、灯泡、蜂鸣器,三极管降压电路等);二极管相关的知识(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发光二极管涉及到限流电阻,简单的可以用欧姆定律算,一般的LED电流5-10mA就挺亮了;光耦;按键;数码管原理;电位器等基本 的元器件。
一句话:基本元器件的原理和作用要理解、明白(网上有视频讲解,可以参考参考)
2、看芯片手册;芯片手册里会写有每一个引脚能实现的功能,该怎么去开启和关闭这个功能等等
3、多实践多问;不懂的就问百度、老师、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多看一些经典的、常用的电路,用AD软件记录绘制保存或者手绘
1、比如三极管(npn和pnp)控制电 ...

元器件基本原理都理解了,反推51开发板的原理还是挺简单的,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B:
类似原理图参考

网友C:
看电路板的走线,或用万用表点对点量

网友D:
想要快速,首先就得对各种芯片的应用比较熟悉,找出对外的接口,顺着接口画出连接关系,一张简易接线图就出来了,这个电路板很简单,没有多少可以说的,就拿8个LED举例了了。
图上的8个LED,对应有8个电阻但没有8个三极管,那就是直接驱动的;LED周围没有8个插针,有可能就是直接接在I/O上,但一般设计不太可能让LED一直工作无法控制,所以8路LED公共端极大可能由一个短路帽进行控制,估计就是J3;二极管或者电阻必定有一端接地或者接电源,为布线方便,电阻的右端基本上是和LED的左端相连的,而因为LED比电阻更靠近单片机,那么电阻接I/O的几率就极低,可以判断电阻的左端就是接地或者接电源了(测试时所有的短路帽都插上),只要万用表置蜂鸣档,表笔一端搭电阻左端,一端搭地(最好找的地就是单片机的20脚了),如果不通就搭单片机40脚,这样就可以判断出LED是高电平驱动还是低电平驱动了(也可以直接测LED的方向)。想要更准确,测第一个LED右端是否和P1.0通,假如电阻的左端是接地,拔掉J3看看是否还通。

网友E:
找到IC的规格书,51单片机的串口,复位,电源脚位都是固定的。 USB串口IC,IO脚位定义都可以再规格书里找到。剩下的就是用万用表来测,在dxp里面把原理图复制出来。

网友F:
看芯片手册;芯片手册里会写有每一个引脚能实现的功能

网友G:
熟能生巧就象医生书写的药单像天书,但同行一看就知道写的是什么

网友H:
每天2 3个小时,一个月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