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取单片机串口SBUF接收的具体数据?

楼主(2021-12-03):
我在发送一个16进制数到SBUF,SBUF接收后,请问我怎么读出SBUF的数据呢。
例如发送0x7f,二进制是0111 1111,我怎么把这些1都提取出来,经过计算让他显示10进制数?

网友A:
10进制数,你要显示到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进制数,你要显示到什么地方?

数码管

网友B:
直接在串口中断函数里头把SBUF读出来就行了,而且读回来是ascii码值,

网友C:
你发送一个 16进制 到 SBUF 之后, 就立刻通过 Uart 发出来了呀。你得马上在线的另外一头接收,不然就没了,不是你想读就读,不想读就能不读的,不存在读的的问题。

网友D(2023-06-12):
楼主看我的,那人回复的都是%
我这有代码:

/*
*pc端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
*usb转232串口小板连接51单片机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使用138译码器接八个数码管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将1个16进制数字转换为字符
//hex:16进制数字,0~15;
//返回值:字符
u8 chr2hex(u8 chr)
{
    if(chr>='0'&&chr<='9')
        return (chr-'0');
    if(chr>='A'&&chr<='F')
        return (chr-'A'+10);
    if(chr>='a'&&chr<='f')
        return (chr-'a'+10);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receiveData;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RI == 1)                                //查看是否接收到数据
                {
                        receiveData = SBUF;        //读取数据
                        RI = 0;                                //清除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while(!TI);                         //清楚接受中断标志位
                        //--因为一次接受只能接收到8位数据,最大为255,所以只用显示百位之后--//

                                                                                                receiveData = chr2hex(receiveData);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DIG_CODE[receiveData / 100];      // 百位
                        DisplayData[2] = DIG_CODE[receiveData % 100 / 10]; // 十位
                        DisplayData[3] = DIG_CODE[receiveData % 10];           // 个位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G_CODE[receiveData / 100];      // 百位
                        DisplayData[6] = 0x00; //DIG_CODE[receiveData % 100 / 10]; // 十位
                        DisplayData[7] = 0x00; //DIG_CODE[receiveData % 10];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