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错误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_at_0x30'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3):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 a[32]_at_0x30;   //设定数组a的起始地址为30H
uint i_at_0x55;     //将变量i放在地址55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SP=0x60;     //设定堆栈指针位置
  SCON=0x52;
  TMOD=0x20;
  TH1=0xf3;
  TR1=1;       //此行及以上3行为Printf函数所必须
  for(i=0;i<32;i++)
  {
    a[i]=i;
        printf("It is :%d now.\n",i);        //打印程序执行信息
        DelayMS(20000);
}
    while(1);
}
刚开始学习的单片机实验,出现2.3(1).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_at_0x30',应该是在第五行,求解答!!!!!!

网友A:
此处需要空格分割:

网友B:
第6行也是错的,只是语法上面没错而已,定义了一个属性uint,名字叫 i_at_0x55的变量,并没有楼主预想的将变量i放在地址55H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需要空格分割:

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6行也是错的,只是语法上面没错而已,定义了一个属性uint,名字叫 i_at_0x55的变量,并没有楼主预想的将 ...

是的, _at_前后都加空格就对了,十分感谢

网友C:
这样写,你那种写法编译器会以为你定义了两个变量,一个是a[],一个是_at_0x30,第六行也是这样,i和_at_ 和0x55要用空格分开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24-05-11):
引用 网友A:
此处需要空格分割:

解决了 谢谢!

网友E:
_at_后面加个空格

网友F:
at_后面用空格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