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2路 4-20MA 输出2路 0-10V电路要如何设计?

楼主(2021-12-04):
模拟量输入 2 路 4-20MA 输出2路 0-10V我想问一下这个模块电路要怎么设计 可以给一点思路或者差不多的电路吗

网友A:
用运放做IV变换电路 ,运放输入 +端接电流信号通过电阻到地 ,-端接偏置电压使得输入4ma时+ -端电压相等,具体电阻值根据你信号源的内阻情况计算一下

楼主:
这个电路是输出0-5V的 怎么修改使他变成输出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做IV变换电路 ,运放输入 +端接电流信号通过电阻到地 ,-端接偏置电压使得输入4ma时+ -端电压相等, ...

不考虑信号源的内阻理想情况 这个电路具体怎么设计 我在网上找到了差不多的电路也是你这种思路 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电阻

网友B:
改变R01 与R02的电阻配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R01 与R02的电阻配比就可以了。

做不到那个效果

楼主:
我用的这个方法 用proteus模拟的时候发现输入无论是4mA还是20mA 输出都是这个不会改变 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C(2024-08-22):
GP8201  成熟的芯片  这个系列的芯片还可以实现4-20mA  0-2.5v 等等

网友D:
设计一个将4-20mA电流输入转换为0-10V电压输出的电路,通常需要使用一些基本的电子组件和电路设计原则。以下是一些基本思路和电路设计的概述:

### 1. 理解原理

4-20mA信号是工业控制中常见的电流信号,其范围为4mA到20mA。0-10V信号是常见的电压信号,用于仪表、显示设备等。设计电路时,需要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转换的关键在于电流-电压的转换关系,即通过一个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

### 2. 电流-电压转换器

设计中的关键元件是一个电阻(或两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用于将4-20mA的电流转换为电压。转换公式如下:
\[ V = I \times R \]

其中,\(V\) 是输出电压,\(I\) 是流经电阻的电流,\(R\) 是电阻值。

### 3. 电路设计

**设计步骤**:

1. **选择合适的转换电阻R**:首先,需要考虑到电流转换的范围(4-20mA)和你想要的输出范围(0-10V)。例如,假设输出电压范围为0-10V,电流范围为4-20mA,可以计算出:
   \[ V_{max} = 20mA \times R \]
   要使 \(V_{max} = 10V\),则有:
   \[ 10V = 20mA \times R \]
   解得:
   \[ R = \frac{10V}{20mA} = 500\Omega \]
   这意味着,流经转换电阻的最大电流为20mA,转换电阻的阻值为500Ω。

2. **考虑负载效应**: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负载电阻(即你的仪表或显示器的输入电阻)对转换精度的影响。一般来说,转换电阻和负载电阻串联。为了确保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在选择转换电阻和负载电阻时,应当考虑它们的匹配程度。

3. **电路实现**:
   - **基本电路**:一个简单的电路可以使用一个固定电阻(500Ω)并联于转换电路中。电流从4mA到20mA流过这个电阻时,产生的电压范围即为0-10V。
   - **可调电路**:如果需要根据不同的输入电流范围(比如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输出)调整输出电压范围,可以使用可变电阻或使用运算放大器(例如,差分放大器)进行电压放大。

4. **电路保护**:考虑到电流输入范围和电压输出范围,确保电路中包括适当的保护措施,例如电流限制电路和过电压保护。

### 4. 注意事项

- **电气安全**:确保所有电路设计符合安全标准,特别是涉及到电流和电压转换时,防止短路、过载等危险。
- **信号完整性**:在处理精密信号时,考虑信号的完整性和抗干扰能力。
- **测试和验证**:在实际应用前,进行充分的测试以确保电路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 5. 参考资源

- **电路原理图**:可以使用电路设计软件(如 Proteus、LTSpice 等)来设计和模拟电路。
- **参考资料**:查找相关技术文档、电路设计书籍或在线资源,了解更详细的电路设计和实施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