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1-12-04):
·       1.本设计采用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
·       2.数码管显示测量的距离,74hc573和三极管驱动数码管
·       3.HC-SR04超声波模块测距,测量范围0.02m~5.5m以上
·       4.本设计可用作汽车的倒车雷达,报警距离可以用过按键设定和更改
·       5.附加功能:报警频率可以随着距离变化,距离越小频率越快。(使用说明:
本设计共3个按键,一个设置键,一个加,一个减键,只有按下设置键的时候才可以加减。)

#include <reg52.H>//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传感器接口
sbit RX  = P2^3;
sbit TX  = P2^2;
//按键声明
sbit S1  = P1^4;
sbit S2  = P1^5;
sbit S3  = P1^6;

sbit DIAN=P0^5;                        //小数点引脚
//蜂鸣器
sbit Feng= P2^0;

//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BJS;//报警距离
char num=0;
//模式 0正常模式 1调整
char Mode=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80};        //数码管显示码0123456789-和不显示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数组用于存放距离信息
unsigned char disbuff_BJ[4]        ={0,0,0,0};//报警信息

void Display(void);

sbit W0=P2^4;
sbit W1=P2^5;
sbit W2=P2^6;
sbit W3=P2^7;                                                                  //数码管的位选引脚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先清除
        byte_write(0x2000, BJS);                  //写数据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BJS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BJS   = 2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延时1ms(不精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按键扫描
void Key_()
{
        unsigned char DIS_I;
        //+
        if(S1==0&&Mode==1)
        {
                for(DIS_I=0;DIS_I<100;DIS_I++)
                Display();           //延时去抖
                if(S1==0)
                {
                        Feng=0;
                        for(DIS_I=0;DIS_I<200;DIS_I++)
                        Display();           //延时
                        Feng=1;
                        BJS++;         //报警值加
                        if(BJS>=151) //最大151
                        {
                                BJS=0;
                        }
                        disbuff_BJ[0]=BJS%1000/100;
                        disbuff_BJ[1]=BJS%1000%100/10;
                        disbuff_BJ[2]=BJS%1000%10 %10;
                        while(S1==0) Display();
                }
        }
        //-
        else if(S2==0&&Mode==1)
        {
                for(DIS_I=0;DIS_I<100;DIS_I++)
                Display();           //延时去抖
                if(S2==0)
                {
                        Feng=0;
                        for(DIS_I=0;DIS_I<200;DIS_I++)
                        Display();           //延时
                        Feng=1;
                        BJS--;         //报警值减
                        if(BJS<=1)         //最小1
                        {
                                BJS=150;
                        }
                        disbuff_BJ[0]=BJS%1000/100;
                        disbuff_BJ[1]=BJS%1000%100/10;
                        disbuff_BJ[2]=BJS%1000%10 %10;
                        while(S2==0) Display();
                }
        }
        //功能
        else if(S3==0)                //设置键
        {
                for(DIS_I=0;DIS_I<100;DIS_I++)
                Display();           //延时去抖
                if(S3==0)
                {
                        Feng=0;
                        for(DIS_I=0;DIS_I<200;DIS_I++)
                        Display();           //延时
                        Feng=1;
                        Mode=!Mode;                //模式加
                        num=0;
                        Feng=1;
                        disbuff_BJ[0]=BJS%1000/100;
                        disbuff_BJ[1]=BJS%1000%100/10;
                        disbuff_BJ[2]=BJS%1000%10 %10;
                        while(S3==0) Display();
                        if(Mode==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扫描数码管
void Display(void)
{
        //正常显示
        if(Mode==0)                           //正常测距模式
        {
                num++;                                                           //计数切换不同显示数码管
                if(num==1)                                                   //第一个数码管
                {
                        W3=1;                                                   //关闭第二位
                        W0=1;                                                   //关闭第二位
                        P0=~discode[disbuff[0]];           //显示整数位,因为段码数组为共阴数码管码表,所以在使用时要取反
                        DIAN=0;                                                   //点亮小数点
                        W1=0;                                                   //打开位
                }
                else if(num==2)                                           //第二位
                {
                        W1=1;                                                   //关闭第一位
                        P0=~discode[disbuff[1]];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W2=0;                                                   //打开第二位
                }
                else if(num>=3)                                           //第三个位置
                {
                        W2=1;                                                   //关闭第二位
                        P0=~discode[disbuff[2]];           //显示小数点后二位
                        W3=0;                                                   //打开第三位
                        num=0;                                                   //清零
                }
        }
        //报警显示
        else
        {
                num++;
                if(num==1)
                {
                        W3=1;
                        P0=~0xCE;                  //11001110 显示字母H
                        W0=0;
                }
                else if(num==2)
                {
                        W0=1;
                        P0=~discode[disbuff_BJ[0]];                   //显示报警值
                        DIAN=0;
                        W1=0;
                }
                else if(num==3)
                {
                        W1=1;
                        P0=~discode[disbuff_BJ[1]];
                        W2=0;
                }
                else if(num>=4)
                {
                        W2=1;
                        P0=~discode[disbuff_BJ[2]];
                        W3=0;
                        num=0;
                }
        }
}
/**********************************************************************************************************/
//计算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读出T0的计时数值
        TH0=0;
        TL0=0;                                  //清空计时器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声音的速度是340m/s,时间的单位是us,计算到秒需要将时间数据/1000000,
        //长度=速度*时间,340*time/1000000,长度数据单位是m转换成cm需要乘以100得到340*time/10000,
        //小数点都向左移两位得到3.4*time/100,因为超声波是往返了,所以再除以2,得到距离数据(time*1.7)/100
        if(Mode==0)                          //非设置状态时
        {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eng=0;                    //蜂鸣器报警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
                else
                {
                        //距离小于报警距
                        if(S<=BJS)
                        {
                                Feng=0;        //报警
                        }
                        else  //大于
                        {
                                Feng=1;                //关闭报警
                        }
                        disbuff[0]=S%1000/100;                 //将距离数据拆成单个位赋值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
        else
        {
                        Feng=1;
                        disbuff_BJ[0]=BJS%1000/100;
                        disbuff_BJ[1]=BJS%1000%100/10;
                        disbuff_BJ[2]=BJS%1000%10 %10;
        }
}
/**********************************************************************************************************/
//定时器0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

Keil程序下载:

网友A(2022-11-06):
哥我想问一下验证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