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DAC输出时有锯齿,很明显

楼主(2021-12-04):
如图:这是我写的DAC初始设置程序,还有的是DAC的PDF资料。启用的参考电压是内置的。原来的模拟信号输出是由5580芯片输出的,单片机发送数据给5580,5580输出模拟信号。现在想把5580去掉,用单片机自身的DAC输出(毕竟5580还是很贵的)。两个板子,一个板子用5580输出。一个板子用自身的DAC输出,程序初始化如图。其他程序照搬5580上的程序,下载运行后用示波器观察两个波形,5580运行的很平滑,单片机自身DAC输出的模拟信号有锯齿。我想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用定时器2刷新模拟量高低字节的数据。这样写行不行?

网友A:
上个贴不是提醒你搞混 缓冲了么,带缓冲就是 DAC 芯片的卖点,应用不同有些 DAC 不带,没啥要求的, 两级 RC 就糊弄过去了,单片机是通用器件不带正常
缓冲就是 DAC 后的运放跟随之类,平滑滤波的

网友B:
唉上个帖子,你说5580的输出和C8051输出差不多,现在发现差别了吧?
我觉得,之前的人说需要缓冲器总有他的道理,甚至他提到保留5580,说明有着不可替代性。用两极RC忽悠过去的概率,你就不要考虑了。要是有这可能,之前那个设计者,就不至于这样写了。你老老实实用缓冲器试试效果吧,或者运放熟悉的话,用跟随放大器自己搭一个缓冲试试吧。不过悲观论的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你的前任的最后备选方案,保留5580。

缓冲芯片不知道的话,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上个帖子,你说5580的输出和C8051输出差不多,现在发现差别了吧?
我觉得,之前的人说需要缓冲器总有他 ...

我在想这个输出锯齿会不会是噪声引起的,因为程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自带的DAC输出,一个是558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