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LC选频正弦波电路

楼主(2021-12-04):
这个是555方波发生器,经积分转换为正弦波,我算了一下,方波频率约为1KHZ
师傅要求用RLC并联电路对正弦波进行选频,我根据资料,画了这样一搞仿真图
请各位大佬看看,我这有选频作用吗,我自己都看不懂,有无大佬可以提供一下RLC并联选频相关资料,谢谢了

网友A:
1/sqrt(2*Π*L*C)

楼主:
这不是LC电路的吗,我们老师要求RLC选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LC电路的吗,我们老师要求RLC选频

RLC电路只是降低了Q值,扩大了选频范围,你不提具体要求,只说1kHz固定频率当然把R扔掉效果最好。你们老师到底说什么你还是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C电路只是降低了Q值,扩大了选频范围,你不提具体要求,只说1kHz固定频率当然把R扔掉效果最好。你们老 ...

我的1KHZ频率是我自己搭建电路,自己算出来的,不是说要1KHZ,我们老师要求对正弦波进行RLC选频,我确实没搞懂他要搞什么,所以来着问问大家,我查了资料,搭了后面这个RLC并联电路,但是我感觉经过RLC后并没有选频,能否教下RLC选频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