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汽车方向指示灯电子电路设计

楼主:
系统提示: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内容:
由电子电路设计一组灯饰,把它安装在小汽车的后窗上,用以提示小汽车的左转弯、右转弯、刹车等行车情

1.2  主要指标和要求
1.  正常直线行驶时,两排小灯不亮。这时若紧急刹车(按键J),左(右)排灯同时闪亮,速率1次/秒;
2.  左转弯(按键L)时,左排灯(4个)依次向左闪亮;这时若紧急刹车(按键J),左排灯同时闪亮,速率1次/秒;
右转弯(按键R)时,右排灯(4个)依次向右闪亮;这时若紧急刹车(按键J),右排灯同时闪亮,速率1次/秒;
3.  只要按键L、按键R同时按下,两排小灯不亮,但要设计一个声光提示电路,提示操作有误。

网友A(2021-12-05):
就按你上面的功能要求先画一个工作流程图,然后再写单片机程序好了。如果用纯硬件做有点麻烦。

网友B:
对于 5V 以内电压,小功率小灯还能应付,超过了单片机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C:
硬件上单片机+ULN2803就可以了,2803是OC门,使用比较灵活,软件也不复杂,按沙发的提示做。

网友D:
你这东西有必要用单片机么? 尤其你车载还是12V

L,R , 就是转向灯吧? 你放后窗,直接从左右转向灯取电。 转向灯间隔差不多也就是4秒闪烁,不香么?
J 就是刹车吧? 你直接刹车灯取电,然后,搭建一个非稳态电路,或者用555让他闪烁就好了。

转5V用单片机,然后控制12V, 是不是有点绕了呢?
你要是用单片机搞一个,行驶自动落锁,锁车自动升窗,雨滴感应自动关天窗,夜间自动开大灯,人靠近自动开迎宾灯,这些功能,才配得上用单片机。当然,如果对这些功能有兴趣,去 车友之家 找方案收获可能会更多。

网友E:
他设想的那些我都搞过实物 所以开始看了没敢回这帖子 我不知道他就是个学校设计还是真要干 因为他这要求对实际车辆来说有点无厘头 要是个设计 怎么想怎么搞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个想法呗 要是真干 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转向开关就不可能同时导通 谁的车是这样啊 2k年左右及以前的控制系统是开关直接驱动灯 那么双闪开关就是把左右转向直接导通 可这种情况是报警提示 本身就是重要的功能 这时候报什么错啊 这个设计很矛盾 2k年以后的车 基本都是转向柱模块给电管模块发指令 转向开关并不操作灯 双闪是个单独开关 电管模块检测开关或者集成在某个面板模块上也是传输指令 左右转向更不可能同时导通 第二就是急刹提醒 这个说着容易其实挺麻烦的 大概1995年以后的车没有车速传感器 车速都是ABS模块通过CAN线的数据流广播 然后 还需要知道当前和当前+1时刻的车速 然后对比降速速率才能判断是否急刹 总不能踩一下刹车就报警吧

而且这个不知道具体车 没看具体模块 也实在没法提什么思路 转向柱模块对左右转向开关的信号处理不一样 日系车类似矩阵键盘的方式检测 德系车类似ADC按键的方法检测 谁知道他车是哪种啊

下面图片里是曾经弄过的一个奥迪A4 B7的转向柱模块 改雨刷控制 这个就是ADC按键 右边那4个插脚分别是雨刷 喷水 行车电脑 速度调节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在校生的设计,不会做,跑到这里要现成的。其实只要多看点书,还是不难的。现在的大学生认真学习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