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编译错误,为什么提示我括号有问题,重新打过程序还是这样

楼主:
不会搞啊,为什么提示我括号有问题,重新打过还是这样

网友A(2021-12-04):
没说你括号有问题, 说错误在 z 的附近,但不是 括号, 所以,言下之意, 你的 uint 有问题。应该是没有定义。

网友B:
16行,延时函数不能只有个定义,没写完吧?比如: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头文件reg51.h?

网友C:
你的unsigned char到底是uchar还是unchar,我看你这几行程序用了两种表示方法。

网友D:
sbit weil3 = P2^7;
那么wei3又是什么?
weil1这些也是,没有定义。
30行display()实参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