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watch windows窗口所有变量全是灰色,也点击不动

楼主(2021-12-04):
请问下,我这个KEIL的watch windows窗口所有变量全是灰色,也点击不动,想要从窗口里将其删除都无法做到,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那个版本的keil? 51还是STM32用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可以参考吧内大佬给的破解软件

网友C:
右键想删除的变量,看看有没有remove watch‘xxxx’这个选项,如果有的话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你流程正在跑,需要先暂停一下再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