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六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设计包含源程序仿真文件

楼主(2021-12-04):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售卖,仅供学习参考!!!
功能描述:1、采用4位数码管设计。2、下排按键一一对应六位选手。
3、上排三个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开始、暂停、复位。
4、操作流程:上电后数码管显示“----”当主持人按下“开始”键后,倒计时60秒,开始计时,此时,六位选手就可以抢答,如有紧急情况需要停止的话,主持人按“暂停”键就可以,如果有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1  03”,1表示是1号选手,03表示总得分3,此时按查看计分键加一分,按设置时间键减一分,当倒计时为0秒时,此题结束,表示超时没有任何选手抢答成功,蜂鸣器报警,主持人按“复位”键后重新开始。若选手超前抢答,则犯规并报警。
5、可以设定倒计时时间,在上电后,数码管显示“----”,此时按下设置时间对应的按键,进入倒计时时间设定状态,1号选手对应的按键为时间加,2号选手对应的按键为时间减,设定完成后再按设置时间键退出。
6、可以查看各选手计分情况,在初始界面下数码管显示“----”,按下查看计分对应的按键,进入计分查看状态,此时分别按下选手对应的按键可查看各选手的计分,按复位键可清空计分。

制作实物图:

仿真图:

必备的单片机开发软件和教程视频我已上传到群里,有需要的可以自行进去下载

仿真代码下载:

网友A:
代码看不到?为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不到?为什么呀?

代码在附件里面,用Keil5打开,代码很大 网页好像发不完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smg1=P2^7;                //定义数码管第一位
sbit smg2=P2^6;                //定义数码管第二位
sbit smg3=P2^5;                //定义数码管第三位
sbit keyks=P3^4;        //定义开始按键
sbit keytz=P3^5;        //定义停止按键
sbit keyqc=P3^6;        //定义清除按键
sbit key1=P1^0;                //定义1号抢答选手
sbit key2=P1^1;                //定义2号抢答选手
sbit key3=P1^2;                //定义3号抢答选手
sbit key4=P1^3;                //定义4号抢答选手
sbit key5=P1^4;                //定义5号抢答选手
sbit key6=P1^5;                //定义6号抢答选手
sbit key7=P1^6;                //定义修改时间按键
sbit key8=P1^7;                //定义查看计分按键
sbit beep=P2^1;                //定义蜂鸣器
int djs=60,js=0;                   //djs和bt是初始倒计时时间,可修改
int value;
int jifen1,jifen2,jifen3,jifen4,jifen5,jifen6,jifen_flag=1;
//in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int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共阴

sbit scl = P2^3;        //24C02 IO口定义
sbit sda = P2^2;        //24C02 IO口定义
sbit LED = P2^0;        //led IO口定义

void delayms(int x)           //延时函数
{
char i;
while(x--)
{
  for(i=500;i>0;i--);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24C02程序
/***************启始信号 ***************************/
void start()
{
        sda = 1;
        scl = 1;
        sda = 0;
        scl = 0;
}

/****************结束信号 **************************/
void stop()
{
        sda = 0;
        scl = 1;
        sda = 1;
        scl = 0;
}

/*****************检测应答*************************/
void ack()
{
        uchar i;
        sda = 1;
        scl = 1;
        while((i < 100) & (sda == 1))        i++;
        scl =0;
}

//void ack_zhuji()
//{
//        sda = 0;
//        scl = 1;
//        scl = 0;
//        sda = 1;
//}

/*****************非应答*************************/
void no_ack()
{
        sda = 1;
        scl = 1;
        scl = 0;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iic(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l = 0;
                dat <<= 1 ;
                sda = CY;
                scl = 1;
        }
        scl = 0;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iic()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scl = 1;
                value <<= 1;
                if(sda == 1)
                        value |= 0x01;
                scl = 0;
        }
        return value;
}

网友C(2022-08-05):
24C0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C02的作用是什么?

储存设定的时间,掉电不丢失

网友E(2023-12-20):
为什么一上电蜂鸣器就响,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上电蜂鸣器就响,不明白

我用的Proteus8.13没有这个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