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生不成hex文件是怎么回事呀,求帮助
关闭

楼主(2021-12-04):
代码也运行了 但是一直显示没有建立文件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没有勾选 生成hex文件,建议看下本站的教程

网友B:
没勾选生成hex文件,从菜单栏依次点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

网友C:
你要魔法棒里面找output这一栏,然后勾选生成hex文件

网友D:
应该是勾选问题,站里有详细教程,对着一步一步来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没有勾选 生成hex文件,建议看下本站的教程

谢谢~我明白了 我注册了就ok了